[有问必答] 请教下freertos中任务栈与Stack_siz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07):
请教下freertos中任务栈与Stack_size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freertos中指定的栈大小,这个栈用来保存什么数据?
另外一个是stm32的startup_stm32f10x_hd.s中的stack_size,这个都知道用来保存函数调用现场保存和局部变量空间。
这2个功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教程这两个小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教程这两个小节即可

管理员好,请问不是用HAL库(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架构也一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理员好,请问不是用HAL库(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架构也一样么?

不是HAL,我们不用H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HAL,我们不用HAL。

哦i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