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YMODEM协议串口文件传输

楼主(2018-03-07):
YMODEM协议串口文件传输
转载来源:YMODEM协议串口文件传输

GitHub仓库:https://github.com/XinLiGitHub/SerialPortYmodem
PS:博文不再更新,后续更新会在GitHub仓库进行。

    串口通过YMODEM协议进行文件传输。程序中涉及到YMODEM协议知识,详细介绍见维基百科[YMODEM](https://en.wikipedia.org/wiki/YMODEM)。

1,开发环境
      1,框架:Qt 5.7.1

      2,编译器:MSVC2015_64bit

      3,IDE:Qt Creator 4.2.0 社区版
      4,操作系统:Windows 10 专业版

2,程序源码
      Ymodem.h文件

/**
  ******************************************************************************
  * @file    Ymodem.h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1-January-2018
  * @brief   Header file for Ymodem.cpp module.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ifndef __YMODEM_H
#define __YMODEM_H

/* Header includes -----------------------------------------------------------*/
#include <stdint.h>

/* Macro definitions ---------------------------------------------------------*/
#define YMODEM_PACKET_HEADER    (3)
#define YMODEM_PACKET_TRAILER   (2)
#define YMODEM_PACKET_OVERHEAD  (YMODEM_PACKET_HEADER + YMODEM_PACKET_TRAILER)
#define YMODEM_PACKET_SIZE      (128)
#define YMODEM_PACKET_1K_SIZE   (1024)

#define YMODEM_CODE_CAN_NUMBER  (5)

/* Type definitions ----------------------------------------------------------*/
class Ymodem
{
public:
  enum Code
  {
    CodeNone = 0x00,
    CodeSoh  = 0x01,
    CodeStx  = 0x02,
    CodeEot  = 0x04,
    CodeAck  = 0x06,
    CodeNak  = 0x15,
    CodeCan  = 0x18,
    CodeC    = 0x43,
    CodeA1   = 0x41,
    CodeA2   = 0x61
  };

  enum Stage
  {
    StageNone,
    StageEstablishing,
    StageEstablished,
    StageTransmitting,
    StageFinishing,
    StageFinished
  };

  enum Status
  {
    StatusEstablish,
    StatusTransmit,
    StatusFinish,
    StatusAbort,
    StatusTimeout,
    StatusError
  };

  Ymodem(uint32_t timeDivide = 499, uint32_t timeMax = 5, uint32_t errorMax = 999);

  void setTimeDivide(uint32_t timeDivide);
  uint32_t getTimeDivide();

  void setTimeMax(uint32_t timeMax);
  uint32_t getTimeMax();

  void setErrorMax(uint32_t errorMax);
  uint32_t getErrorMax();

  void receive();
  void transmit();
  void abort();

private:
  Code receivePacket();

  void receiveStageNone();
  void receiveStageEstablishing();
  void receiveStageEstablished();
  void receiveStageTransmitting();
  void receiveStageFinishing();
  void receiveStageFinished();

  void transmitStageNone();
  void transmitStageEstablishing();
  void transmitStageEstablished();
  void transmitStageTransmitting();
  void transmitStageFinishing();
  void transmitStageFinished();

  uint16_t crc16(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virtual Code callback(Status status,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0;

  virtual uint32_t read(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0;
  virtual uint32_t write(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0;

  uint32_t timeDivide;
  uint32_t timeMax;
  uint32_t errorMax;

  uint32_t timeCount;
  uint32_t errorCount;
  uint8_t  dataCount;

  Code  code;
  Stage stage;

  uint8_t  r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uint8_t  t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uint32_t rxLength;
  uint32_t txLength;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
/* Variable definitions ------------------------------------------------------*/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 Function definitions ------------------------------------------------------*/

#endif /* __YMODEM_H */

      Ymodem.cpp文件
/**
  ******************************************************************************
  * @file    Ymodem.cpp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1-January-2018
  * @brief   Ymodem protocol module source file.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 Header includes -----------------------------------------------------------*/
#include "Ymodem.h"
#include <string.h>

/* Macro definitions ---------------------------------------------------------*/
/* Type definitions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
/* Variable definitions ------------------------------------------------------*/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brief  Ymodem constructor.
  * @param  [in] timeDivide: The fractional factor of the time the ymodem is called.
  * @param  [in] timeMax:    The maximum time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param  [in] errorMax:   The maximum error count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note   The longest waiting time = call time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1).
  * @return None.
  */
Ymodem::Ymodem(uint32_t timeDivide, uint32_t timeMax, uint32_t errorMax)
{
  this->timeDivide = timeDivide;
  this->timeMax    = timeMax;
  this->errorMax   = errorMax;

  this->timeCount  = 0;
  this->errorCount = 0;
  this->dataCount  = 0;

  this->code       = CodeNone;
  this->stage      = StageNone;
}

/**
  * @brief  Set the fractional factor of the time the ymodem is called.
  * @param  [in] timeDivide: The fractional factor of the time the ymodem is called.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setTimeDivide(uint32_t timeDivide)
{
  this->timeDivide = timeDivide;
}

/**
  * @brief  Get the fractional factor of the time the ymodem is called.
  * @param  None.
  * @return The fractional factor of the time the ymodem is called.
  */
uint32_t Ymodem::getTimeDivide()
{
  return timeDivide;
}

/**
  * @brief  Set the maximum time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param  [in] timeMax: The maximum time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setTimeMax(uint32_t timeMax)
{
  this->timeMax = timeMax;
}

/**
  * @brief  Get the maximum time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param  None.
  * @return The maximum time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uint32_t Ymodem::getTimeMax()
{
  return timeMax;
}

/**
  * @brief  Set the maximum error count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param  [in] errorMax: The maximum error count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setErrorMax(uint32_t errorMax)
{
  this->errorMax = errorMax;
}

/**
  * @brief  Get the maximum error count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param  None.
  * @return The maximum error count when calling the ymodem.
  */
uint32_t Ymodem::getErrorMax()
{
  return errorMax;
}

/**
  * @brief  Ymodem receiv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
{
  switch(stage)
  {
    case StageNone:
    {
      receiveStageNone();

      break;
    }

    case StageEstablishing:
    {
      receiveStageEstablishing();

      break;
    }

    case StageEstablished:
    {
      receiveStageEstablished();

      break;
    }

    case StageTransmitting:
    {
      receiveStageTransmitting();

      break;
    }

    case StageFinishing:
    {
      receiveStageFinishing();

      break;
    }

    default:
    {
      receiveStageFinished();
    }
  }
}

/**
  * @brief  Ymodem transmi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
{
  switch(stage)
  {
    case StageNone:
    {
      transmitStageNone();

      break;
    }

    case StageEstablishing:
    {
      transmitStageEstablishing();

      break;
    }

    case StageEstablished:
    {
      transmitStageEstablished();

      break;
    }

    case StageTransmitting:
    {
      transmitStageTransmitting();

      break;
    }

    case StageFinishing:
    {
      transmitStageFinishing();

      break;
    }

    default:
    {
      transmitStageFinished();
    }
  }
}

/**
  * @brief  Ymodem abor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abor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brief  Receives a packet of data.
  * @param  None.
  * @return Packet type.
  */
Ymodem::Code Ymodem::receivePacket()
{
  if(code == CodeNone)
  {
    if(read(&(rxBuffer[0]), 1) > 0)
    {
      if(rxBuffer[0] == CodeSoh)
      {
        uint32_t len = read(&(rxBuffer[1]), 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if(len < (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rxLength = len + 1;
          code     = CodeSoh;

          return CodeNone;
        }
        else
        {
          return CodeSoh;
        }
      }
      else if(rxBuffer[0] == CodeStx)
      {
        uint32_t len = read(&(rxBuffer[1]), 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if(len < (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rxLength = len + 1;
          code     = CodeStx;

          return CodeNone;
        }
        else
        {
          return CodeStx;
        }
      }
      else
      {
        return (Code)(rxBuffer[0]);
      }
    }
    else
    {
      return CodeNone;
    }
  }
  else
  {
    if(code == CodeSoh)
    {
      uint32_t len = read(&(rxBuffer[rxLength]), 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rxLength);

      if(len < (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rxLength))
      {
        rxLength += len;

        return CodeNone;
      }
      else
      {
        code = CodeNone;

        return CodeSoh;
      }
    }
    else if(code == CodeStx)
    {
      uint32_t len = read(&(rxBuffer[rxLength]), 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rxLength);

      if(len < (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rxLength))
      {
        rxLength += len;

        return CodeNone;
      }
      else
      {
        code = CodeNone;

        return CodeStx;
      }
    }
    else
    {
      code = CodeNone;

      return CodeNone;
    }
  }
}

/**
  * @brief  Receive none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Non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ing;
  txBuffer[0] = CodeC;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brief  Receive establish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Establish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Soh: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0x00) && (rxBuffer[2] == 0xFF)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uint32_t data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if(callback(StatusEstablish, &(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dataLength) ==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ed;
          txBuffer[0] = CodeAck;
          txBuffer[1] = CodeC;
          txLength    = 2;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C;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Timeout,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txBuffer[0] = CodeC;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Receive established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Established()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Soh: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0x00) && (rxBuffer[2] == 0xFF)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Ack;
          txBuffer[1] = CodeC;
          txLength    = 2;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if((rxBuffer[1] == 0x01) && (rxBuffer[2] == 0xFE)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uint32_t data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if(callback(StatusTransmit, &(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dataLength) ==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Transmitting;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Stx: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0x01) && (rxBuffer[2] == 0xFE)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1K_SIZE)))
      {
        uint32_t dataLength = YMODEM_PACKET_1K_SIZE;

        if(callback(StatusTransmit, &(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dataLength) ==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Transmitting;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Eo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ing;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Receive transmitt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Transmitt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Soh: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uint8_t)(dataCount)) && (rxBuffer[2] == (uint8_t)(0xFF - dataCount))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if((rxBuffer[1] == (uint8_t)(dataCount + 1)) && (rxBuffer[2] == (uint8_t)(0xFE - dataCount))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uint32_t data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if(callback(StatusTransmit, &(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dataLength) ==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Transmitting;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Stx: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1K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uint8_t)(dataCount)) && (rxBuffer[2] == (uint8_t)(0xFF - dataCount))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1K_SIZ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if((rxBuffer[1] == (uint8_t)(dataCount + 1)) && (rxBuffer[2] == (uint8_t)(0xFE - dataCount))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1K_SIZE)))
      {
        uint32_t dataLength = YMODEM_PACKET_1K_SIZE;

        if(callback(StatusTransmit, &(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dataLength) ==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Transmitting;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Eo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ing;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Receive finish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Finish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Eo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ed;
      txBuffer[0] = CodeAck;
      txBuffer[1] = CodeC;
      txLength    = 2;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Receive finished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receiveStageFinished()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Soh:
    {
      uint16_t crc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8) |
                     ((uint16_t)(r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0);

      if((rxBuffer[1] == 0x00) && (rxBuffer[2] == 0xFF) &&
         (crc == crc16(&(r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txBuffer[0] = CodeAc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Finish, NULL, NULL);
      }
      else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Eot: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xBuffer[0] = CodeAck;
        txBuffer[1] = CodeC;
        txLength    = 2;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txBuffer[0] = CodeNak;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Transmit none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Non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ing;
}

/**
  * @brief  Transmit establish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Establish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C:
    {
      memset(&(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NULL, YMODEM_PACKET_SIZE);

      if(callback(StatusEstablish, &(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 CodeAck)
      {
        uint16_t crc = crc16(&(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ed;
        txBuffer[0]                                     = CodeSoh;
        txBuffer[1]                                     = 0x00;
        txBuffer[2]                                     = 0xFF;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uint8_t)(crc >> 8);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uint8_t)(crc >> 0);
        txLength                                        =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Timeout, NULL, NULL);
      }
    }
  }
}

/**
  * @brief  Transmit established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Established()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Nak: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C: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dataCount;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stage + dataCount);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Ack:
    {
      memset(&(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NULL, YMODEM_PACKET_1K_SIZE);

      switch(callback(StatusTransmit, &(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
        case CodeAck:
        {
          uint16_t crc = crc16(&(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ed;
          txBuffer[0]                                     =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 CodeStx : CodeSoh;
          txBuffer[1]                                     = 0x01;
          txBuffer[2]                                     = 0xFE;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uint8_t)(crc >> 8);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uint8_t)(crc >> 0);
          txLength                                        =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break;
        }

        case CodeEo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2;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Established;
          txBuffer[0] = CodeEot;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Transmit transmitt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Transmitt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Nak: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Ack:
    {
      memset(&(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NULL, YMODEM_PACKET_1K_SIZE);

      switch(callback(StatusTransmit, &(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
        case CodeAck:
        {
          uint16_t crc = crc16(&(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txLength);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dataCount + 1;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Transmitting;
          txBuffer[0]                                     =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 CodeStx : CodeSoh;
          txBuffer[1]                                     = dataCount;
          txBuffer[2]                                     = 0xFF - dataCount;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uint8_t)(crc >> 8);
          txBuffer[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uint8_t)(crc >> 0);
          txLength                                        =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Eo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ing;
          txBuffer[0] = CodeEot;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Transmit finishing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Finishing()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Na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ing;
      txBuffer[0] = CodeEot;
      txLength    = 1;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C:
    {
      memset(&(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NULL, YMODEM_PACKET_SIZE);
      uint16_t crc = crc16(&(txBuffer[YMODEM_PACKET_HEADER]), YMODEM_PACKET_SIZE);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Finished;
      txBuffer[0]                                               = CodeSoh;
      txBuffer[1]                                               = 0x00;
      txBuffer[2]                                               = 0xFF;
      t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2] = (uint8_t)(crc >> 8);
      txBuffer[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 1] = (uint8_t)(crc >> 0);
      txLength                                                  = YMODEM_PACKET_SIZE + YMODEM_PACKET_OVERHEAD;
      write(txBuffer, txLength);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Transmit finished stag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Ymodem::transmitStageFinished()
{
  switch(receivePacket())
  {
    case CodeC:
    case CodeNak:
    {
      errorCount++;

      if(errorCount > error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break;
    }

    case CodeAck: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Finish, NULL, NULL);

      break;
    }

    case CodeA1:
    case CodeA2:
    case CodeCan: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callback(StatusAbort, NULL, NULL);

      break;
    }

    default: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timeMax)
      {
        timeCount  = 0;
        errorCount = 0;
        dataCount  = 0;
        code       = CodeNone;
        stage      = StageNone;

        for(txLength = 0; txLength < YMODEM_CODE_CAN_NUMBER; txLength++)
        {
          txBuffer[txLength] = CodeCan;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callback(StatusError, NULL, NULL);
      }
      else if((timeCount % (timeDivide + 1)) == 0)
      {
        write(txBuffer, txLength);
      }
    }
  }
}

/**
  * @brief  Calculate CRC16 checksum.
  * @param  [in] buff: The data to be calculated.
  * @param  [in] len:  The length of the data to be calculated.
  * @return Calculated CRC16 checksum.
  */
uint16_t Ymodem::crc16(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uint16_t crc = 0;

  while(len--)
  {
    crc ^= (uint16_t)(*(buff++)) << 8;

    for(int i = 0; i < 8; i++)
    {
      if(crc & 0x8000)
      {
        crc = (crc << 1) ^ 0x1021;
      }
      else
      {
        crc = crc << 1;
      }
    }
  }

  return crc;
}

      YmodemFileReceive.h文件
#ifndef YMODEMFILERECEIVE_H
#define YMODEMFILERECEIVE_H

#include <QFile>
#include <QTimer>
#include <QObject>
#include <QSerialPort>
#include "Ymodem.h"

class YmodemFileReceive : public QObject, public Ymodem
{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YmodemFileReceive(QObject *parent = 0);
    ~YmodemFileReceive();

    void setFilePath(const QString &path);

    void setPortName(const QString &name);
    void setPortBaudRate(qint32 baudrate);

    bool startReceive();
    void stopReceive();

    int getReceiveProgress();
    Status getReceiveStatus();

signals:
    void receiveProgress(int progress);
    void receiveStatus(YmodemFileReceive::Status status);

private slots:
    void readTimeOut();
    void writeTimeOut();

private:
    Code callback(Status status,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uint32_t read(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uint32_t write(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QFile       *file;
    QTimer      *readTimer;
    QTimer      *writeTimer;
    QSerialPort *serialPort;

    int      progress;
    Status   status;
    QString  filePath;
    QString  fileName;
    uint64_t fileSize;
    uint64_t fileCount;
};

#endif // YMODEMFILERECEIVE_H

      YmodemFileReceive.cpp文件
#include "YmodemFileReceive.h"

#define READ_TIME_OUT   (10)
#define WRITE_TIME_OUT  (100)

YmodemFileReceive::YmodemFileReceive(QObject *parent) :
    QObject(parent),
    file(new QFile),
    readTimer(new QTimer),
    writeTimer(new QTimer),
    serialPort(new QSerialPort)
{
    setTimeDivide(499);
    setTimeMax(5);
    setErrorMax(999);

    serialPort->setPortName("COM1");
    serialPort->setBaudRate(115200);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serialPort->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

    connect(read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readTimeOut()));
    connect(write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writeTimeOut()));
}

YmodemFileReceive::~YmodemFileReceive()
{
    delete file;
    delete readTimer;
    delete writeTimer;
    delete serialPort;
}

void YmodemFileReceive::setFilePath(const QString &path)
{
    filePath = path + "/";
}

void YmodemFileReceive::setPortName(const QString &name)
{
    serialPort->setPortName(name);
}

void YmodemFileReceive::setPortBaudRate(qint32 baudrate)
{
    serialPort->setBaudRate(baudrate);
}

bool YmodemFileReceive::startReceive()
{
    progress = 0;
    status   = StatusEstablish;

    if(serialPort->open(QSerialPort::ReadWrite) == true)
    {
        readTimer->start(READ_TIME_OUT);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void YmodemFileReceive::stopReceive()
{
    file->close();
    abort();
    status = StatusAbor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

int YmodemFileReceive::getReceiveProgress()
{
    return progress;
}

Ymodem::Status YmodemFileReceive::getReceiveStatus()
{
    return status;
}

void YmodemFileReceive::readTimeOut()
{
    readTimer->stop();

    receive();

    if((status == StatusEstablish) || (status == StatusTransmit))
    {
        readTimer->start(READ_TIME_OUT);
    }
}

void YmodemFileReceive::writeTimeOut()
{
    writeTimer->stop();
    serialPort->close();
    receiveStatus(status);
}

Ymodem::Code YmodemFileReceive::callback(Status status,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switch(status)
    {
        case StatusEstablish:
        {
            if(buff[0] != 0)
            {
                int  i         =  0;
                char name[128] = {0};
                char size[128] = {0};

                for(int j = 0; buff[i] != 0; i++, j++)
                {
                    name[j] = buff[i];
                }

                i++;

                for(int j = 0; buff[i] != 0; i++, j++)
                {
                    size[j] = buff[i];
                }

                fileName  = QString::fromLocal8Bit(name);
                fileSize  = QString(size).toULongLong();
                fileCount = 0;

                file->setFileName(filePath + fileName);

                if(file->open(QFile::WriteOnly) == true)
                {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Establish;

                    receiveStatus(StatusEstablish);

                    return CodeAck;
                }
                else
                {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Error;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
            else
            {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Error;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

        case StatusTransmit:
        {
            if((fileSize - fileCount) > *len)
            {
                file->write((char *)buff, *len);

                fileCount += *len;
            }
            else
            {
                file->write((char *)buff, fileSize - fileCount);

                fileCount += fileSize - fileCount;
            }

            progress = (int)(fileCount * 100 / fileSiz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Transmit;

            receiveProgress(progress);
            receiveStatus(StatusTransmit);

            return CodeAck;
        }

        case StatusFinish:
        {
            file->clo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Finish;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Ack;
        }

        case StatusAbort:
        {
            file->clo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Abor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case StatusTimeout:
        {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Timeou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default:
        {
            file->clo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StatusError;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
}

uint32_t YmodemFileReceive::read(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return serialPort->read((char *)buff, len);
}

uint32_t YmodemFileReceive::write(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return serialPort->write((char *)buff, len);
}

      YmodemFileTransmit.h文件
#ifndef YMODEMFILETRANSMIT_H
#define YMODEMFILETRANSMIT_H

#include <QFile>
#include <QTimer>
#include <QObject>
#include <QSerialPort>
#include "Ymodem.h"

class YmodemFileTransmit : public QObject, public Ymodem
{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YmodemFileTransmit(QObject *parent = 0);
    ~YmodemFileTransmit();

    void setFileName(const QString &name);

    void setPortName(const QString &name);
    void setPortBaudRate(qint32 baudrate);

    bool startTransmit();
    void stopTransmit();

    int getTransmitProgress();
    Status getTransmitStatus();

signals:
    void transmitProgress(int progress);
    void transmitStatus(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status);

private slots:
    void readTimeOut();
    void writeTimeOut();

private:
    Code callback(Status status,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uint32_t read(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uint32_t write(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QFile       *file;
    QTimer      *readTimer;
    QTimer      *writeTimer;
    QSerialPort *serialPort;

    int      progress;
    Status   status;
    uint64_t fileSize;
    uint64_t fileCount;
};

#endif // YMODEMFILETRANSMIT_H

      YmodemFileTransmit.cpp文件
#include "YmodemFileTransmit.h"
#include <QFileInfo>

#define READ_TIME_OUT   (10)
#define WRITE_TIME_OUT  (100)

YmodemFileTransmit::YmodemFileTransmit(QObject *parent) :
    QObject(parent),
    file(new QFile),
    readTimer(new QTimer),
    writeTimer(new QTimer),
    serialPort(new QSerialPort)
{
    setTimeDivide(499);
    setTimeMax(5);
    setErrorMax(999);

    serialPort->setPortName("COM1");
    serialPort->setBaudRate(115200);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serialPort->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

    connect(read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readTimeOut()));
    connect(write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writeTimeOut()));
}

YmodemFileTransmit::~YmodemFileTransmit()
{
    delete file;
    delete readTimer;
    delete writeTimer;
    delete serialPort;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setFileName(const QString &name)
{
    file->setFileName(name);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setPortName(const QString &name)
{
    serialPort->setPortName(name);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setPortBaudRate(qint32 baudrate)
{
    serialPort->setBaudRate(baudrate);
}

bool YmodemFileTransmit::startTransmit()
{
    progress = 0;
    status   = StatusEstablish;

    if(serialPort->open(QSerialPort::ReadWrite) == true)
    {
        readTimer->start(READ_TIME_OUT);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stopTransmit()
{
    file->close();
    abort();
    status = StatusAbor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

int YmodemFileTransmit::getTransmitProgress()
{
    return progress;
}

Ymodem::Status YmodemFileTransmit::getTransmitStatus()
{
    return status;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readTimeOut()
{
    readTimer->stop();

    transmit();

    if((status == StatusEstablish) || (status == StatusTransmit))
    {
        readTimer->start(READ_TIME_OUT);
    }
}

void YmodemFileTransmit::writeTimeOut()
{
    writeTimer->stop();
    serialPort->close();
    transmitStatus(status);
}

Ymodem::Code YmodemFileTransmit::callback(Status status, 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switch(status)
    {
        case StatusEstablish:
        {
            if(file->open(QFile::ReadOnly) == true)
            {
                QFileInfo fileInfo(*file);

                fileSize  = fileInfo.size();
                fileCount = 0;

                strcpy((char *)buff, fileInfo.fileName().toLocal8Bit().data());
                strcpy((char *)buff + fileInfo.fileName().toLocal8Bit().size() + 1, QByteArray::number(fileInfo.size()).data());

                *len = YMODEM_PACKET_SIZ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Establish;

                transmitStatus(StatusEstablish);

                return CodeAck;
            }
            else
            {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Error;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

        case StatusTransmit:
        {
            if(fileSize != fileCount)
            {
                if((fileSize - fileCount) > YMODEM_PACKET_SIZE)
                {
                    fileCount += file->read((char *)buff, YMODEM_PACKET_1K_SIZE);

                    *len = YMODEM_PACKET_1K_SIZE;
                }
                else
                {
                    fileCount += file->read((char *)buff, YMODEM_PACKET_SIZE);

                    *len = YMODEM_PACKET_SIZE;
                }

                progress = (int)(fileCount * 100 / fileSiz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Transmit;

                transmitProgress(progress);
                transmitStatus(StatusTransmit);

                return CodeAck;
            }
            else
            {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Transmit;

                transmitStatus(StatusTransmit);

                return CodeEot;
            }
        }

        case StatusFinish:
        {
            file->clo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Finish;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Ack;
        }

        case StatusAbort:
        {
            file->clo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Abor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case StatusTimeout:
        {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Timeout;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default:
        {
            file->clo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 StatusError;

            writeTimer->start(WRITE_TIME_OUT);

            return CodeCan;
        }
    }
}

uint32_t YmodemFileTransmit::read(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return serialPort->read((char *)buff, len);
}

uint32_t YmodemFileTransmit::write(uint8_t *buff, uint32_t len)
{
    return serialPort->write((char *)buff, len);
}

      widget.ui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i version="4.0">
<class>Widget</class>
<widget class="QWidget" name="Widget">
  <property name="geometry">
   <rect>
    <x>0</x>
    <y>0</y>
    <width>444</width>
    <height>255</height>
   </rect>
  </property>
  <property name="minimumSize">
   <size>
    <width>444</width>
    <height>255</height>
   </size>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ximumSize">
   <size>
    <width>444</width>
    <height>255</height>
   </size>
  </property>
  <property name="windowTitle">
   <string>SerialPortYmodem</string>
  </property>
  <layout class="QVBoxLayout" name="verticalLayout_3">
   <item>
    <widget class="QGroupBox" name="groupBox">
     <property name="title">
      <string>串口配置</string>
     </property>
     <layout class="QHBoxLayout" name="horizontalLayout">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端口:</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ComboBox" name="comPort">
        <property name="maxVisibleItems">
         <number>12</number>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spacer name="horizontalSpacer">
        <property name="orientation">
         <enum>Qt::Horizontal</enum>
        </property>
        <property name="sizeHint" stdset="0">
         <size>
          <width>40</width>
          <height>20</height>
         </size>
        </property>
       </spacer>
      </item>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_2">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波特率:</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ComboBox" name="comBaudRate">
        <property name="currentText">
         <string>115200</string>
        </property>
        <property name="currentIndex">
         <number>3</number>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xVisibleItems">
         <number>12</number>
        </property>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9216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4608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2304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1152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576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384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192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96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48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2400</string>
         </property>
        </item>
        <item>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1200</string>
         </property>
        </item>
       </widget>
      </item>
      <item>
       <spacer name="horizontalSpacer_2">
        <property name="orientation">
         <enum>Qt::Horizontal</enum>
        </property>
        <property name="sizeHint" stdset="0">
         <size>
          <width>40</width>
          <height>20</height>
         </size>
        </property>
       </spacer>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ushButton" name="comButton">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打开</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layout>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GroupBox" name="groupBox_2">
     <property name="title">
      <string>文件发送</string>
     </property>
     <layout class="QVBoxLayout" name="verticalLayout">
      <item>
       <layout class="QHBoxLayout" name="horizontalLayout_2">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_3">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文件路径:</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LineEdit" name="transmitPath">
          <property name="readOnly">
           <bool>true</bool>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ushButton" name="transmitBrowse">
          <property name="enabled">
           <bool>false</bool>
          </property>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浏览...</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ushButton" name="transmitButton">
          <property name="enabled">
           <bool>false</bool>
          </property>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发送</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layout>
      </item>
      <item>
       <layout class="QHBoxLayout" name="horizontalLayout_3">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_5">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传输进度:</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rogressBar" name="transmitProgress">
          <property name="value">
           <number>0</number>
          </property>
         </widget>
        </item>
       </layout>
      </item>
     </layout>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GroupBox" name="groupBox_3">
     <property name="title">
      <string>文件接收</string>
     </property>
     <layout class="QVBoxLayout" name="verticalLayout_2">
      <item>
       <layout class="QHBoxLayout" name="horizontalLayout_4">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_4">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文件路径:</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LineEdit" name="receivePath">
          <property name="readOnly">
           <bool>true</bool>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ushButton" name="receiveBrowse">
          <property name="enabled">
           <bool>false</bool>
          </property>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浏览...</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ushButton" name="receiveButton">
          <property name="enabled">
           <bool>false</bool>
          </property>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接收</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layout>
      </item>
      <item>
       <layout class="QHBoxLayout" name="horizontalLayout_5">
        <item>
         <widget class="QLabel" name="label_6">
          <property name="text">
           <string>传输进度:</string>
          </property>
         </widget>
        </item>
        <item>
         <widget class="QProgressBar" name="receiveProgress">
          <property name="value">
           <number>0</number>
          </property>
         </widget>
        </item>
       </layout>
      </item>
     </layout>
    </widget>
   </item>
  </layout>
</widget>
<layoutdefault spacing="6" margin="11"/>
<resources/>
<connections/>
</ui>

      widget.h文件
#ifndef WIDGET_H
#define WIDGET_H

#include <QWidget>
#include "YmodemFileTransmit.h"
#include "YmodemFileReceive.h"

namespace Ui {
class Widget;
}

class Widget : public QWidget
{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Widget(QWidget *parent = 0);
    ~Widget();

private slots:
    void on_comButton_clicked();
    void on_transmitBrowse_clicked();
    void on_receiveBrowse_clicked();
    void on_transmitButton_clicked();
    void on_receiveButton_clicked();
    void transmitProgress(int progress);
    void receiveProgress(int progress);
    void transmitStatus(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status);
    void receiveStatus(YmodemFileReceive::Status status);

private:
    Ui::Widget *ui;
    QSerialPort *serialPort;
    YmodemFileTransmit *ymodemFileTransmit;
    YmodemFileReceive *ymodemFileReceive;

    bool transmitButtonStatus;
    bool receiveButtonStatus;
};

#endif // WIDGET_H

      widget.cpp文件
#include "widget.h"
#include "ui_widget.h"
#include <QMessageBox>
#include <QFileDialog>
#include <QSerialPortInfo>

Widget::Widget(QWidget *parent) :
    QWidget(parent),
    ui(new Ui::Widget),
    serialPort(new QSerialPort),
    ymodemFileTransmit(new YmodemFileTransmit),
    ymodemFileReceive(new YmodemFileReceive)
{
    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ui->setupUi(this);

    QSerialPortInfo serialPortInfo;

    foreach(serialPortInfo, 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ui->comPort->addItem(serialPortInfo.portName());
    }

    serialPort->setPortName("COM1");
    serialPort->setBaudRate(115200);
    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serialPort->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

    connect(ymodemFileTransmit, SIGNAL(transmitProgress(int)), this, SLOT(transmitProgress(int)));
    connect(ymodemFileReceive, SIGNAL(receiveProgress(int)), this, SLOT(receiveProgress(int)));

   connect(ymodemFileTransmit,
SIGNAL(transmitStatus(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this,
SLOT(transmitStatus(YmodemFileTransmit::Status)));

connect(ymodemFileReceive,
SIGNAL(receiveStatus(YmodemFileReceive::Status)), this,
SLOT(receiveStatus(YmodemFileReceive::Status)));
}

Widget::~Widget()
{
    delete ui;
    delete serialPort;
    delete ymodemFileTransmit;
    delete ymodemFileReceive;
}

void Widget::on_comButton_clicked()
{
    static bool button_status = false;

    if(button_status == false)
    {
        serialPort->setPortName(ui->comPort->currentText());
        serialPort->setBaudRate(ui->comBaudRate->currentText().toInt());

        if(serialPort->open(QSerialPort::ReadWrite) == true)
        {
            button_status = true;

            ui->comPort->setDisabled(true);
            ui->comBaudRate->setDisabled(true);
            ui->comButton->setText(u8"关闭串口");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串口打开失败", u8"请检查串口是否已被占用!", u8"关闭");
        }
    }
    else
    {
        button_status = false;

        serialPort->close();

        ui->comPort->setEnabled(true);
        ui->comBaudRate->setEnabled(true);
        ui->comButton->setText(u8"打开串口");

        ui->transmitBrowse->setDis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Disabled(true);
    }
}

void Widget::on_transmitBrowse_clicked()
{
    ui->transmitPath->setText(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this, u8"打开文件", ".", u8"任意文件 (*.*)"));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else
    {
        ui->transmitButton->setDisabled(true);
    }
}

void Widget::on_receiveBrowse_clicked()
{
    ui->receivePath->setText(QFileDialog::getExistingDirectory(this, u8"选择目录", ".", QFileDialog::ShowDirsOnly));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else
    {
        ui->receiveButton->setDisabled(true);
    }
}

void Widget::on_transmitButton_clicked()
{
    if(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
        serialPort->close();

        ymodemFileTransmit->setFileName(ui->transmitPath->text());
        ymodemFileTransmit->setPortName(ui->comPort->currentText());
        ymodemFileTransmit->setPortBaudRate(ui->comBaudRate->currentText().toInt());

        if(ymodemFileTransmit->startTransmit() == true)
        {
            transmitButtonStatus = true;

            ui->comButton->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Dis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Dis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Text(u8"取消");
            ui->transmitProgress->setValue(0);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发送失败!", u8"关闭");
        }
    }
    else
    {
        ymodemFileTransmit->stopTransmit();
    }
}

void Widget::on_receiveButton_clicked()
{
    if(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
        serialPort->close();

        ymodemFileReceive->setFilePath(ui->receivePath->text());
        ymodemFileReceive->setPortName(ui->comPort->currentText());
        ymodemFileReceive->setPortBaudRate(ui->comBaudRate->currentText().toInt());

        if(ymodemFileReceive->startReceive() == true)
        {
            receiveButtonStatus = true;

            ui->comButton->setDis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Dis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Dis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Text(u8"取消");
            ui->receiveProgress->setValue(0);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接收失败!", u8"关闭");
        }
    }
    else
    {
        ymodemFileReceive->stopReceive();
    }
}

void Widget::transmitProgress(int progress)
{
    ui->transmitProgress->setValue(progress);
}

void Widget::receiveProgress(int progress)
{
    ui->receiveProgress->setValue(progress);
}

void Widget::transmitStatus(Ymodem::Status status)
{
    switch(status)
    {
        ca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Establish:
        {
            break;
        }

        ca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Transmit:
        {
            break;
        }

        ca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Finish:
        {
            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Text(u8"发送");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成功", u8"文件发送成功!", u8"关闭");

            break;
        }

        ca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Abort:
        {
            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Text(u8"发送");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发送失败!", u8"关闭");

            break;
        }

        case YmodemFileTransmit::StatusTimeout:
        {
            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Text(u8"发送");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发送失败!", u8"关闭");

            break;
        }

        default:
        {
            transmit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receive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receiveButton->setEnabled(true);
            }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utton->setText(u8"发送");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发送失败!", u8"关闭");
        }
    }
}

void Widget::receiveStatus(YmodemFileReceive::Status status)
{
    switch(status)
    {
        ca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Establish:
        {
            break;
        }

        ca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Transmit:
        {
            break;
        }

        ca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Finish:
        {
            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Text(u8"接收");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成功", u8"文件接收成功!", u8"关闭");

            break;
        }

        ca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Abort:
        {
            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Text(u8"接收");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接收失败!", u8"关闭");

            break;
        }

        case YmodemFileReceive::StatusTimeout:
        {
            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Text(u8"接收");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接收失败!", u8"关闭");

            break;
        }

        default:
        {
            receiveButtonStatus = false;

            ui->comButton->setEnabled(true);

            ui->transmitBrowse->setEnabled(true);

            if(ui->transmitPath->text().isEmpty() != true)
            {
                ui->transmitButton->setEnabled(true);
            }

            ui->receiveBrowse->setEnabled(true);
            ui->receiveButton->setText(u8"接收");

            QMessageBox::warning(this, u8"失败", u8"文件接收失败!", u8"关闭");
        }
    }
}

      main.cpp文件
#include "widget.h"
#include <QApplication>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Widget w;
    w.show();

    return a.exec();
}

      SerialPortYmodem.pro文件
#-------------------------------------------------
#
# Project created by QtCreator 2018-01-20T23:00:46
#
#-------------------------------------------------

QT       += core gui
QT       += serialport

greaterThan(QT_MAJOR_VERSION, 4): QT += widgets

TARGET = SerialPortYmodem
TEMPLATE = app

# The following define makes your compiler emit warnings if you use
# any feature of Qt which as been marked as deprecated (the exact warnings
# depend on your compiler). Please consult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 deprecated API in order to know how to port your code away from it.
DEFINES += QT_DEPRECATED_WARNINGS

# You can also make your code fail to compile if you use deprecated APIs.
# In order to do so,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 You can also select to disable deprecated APIs only up to a certain version of Qt.
#DEFINES += QT_DISABLE_DEPRECATED_BEFORE=0x060000    # disables all the APIs deprecated before Qt 6.0.0

SOURCES += main.cpp\
        widget.cpp \
    YmodemFileReceive.cpp \
    Ymodem.cpp \
    YmodemFileTransmit.cpp

HEADERS  += widget.h \
    Ymodem.h \
    YmodemFileReceive.h \
    YmodemFileTransmit.h

FORMS    += widget.ui

RC_ICONS = SerialPortYmodem.ico

      SerialPortYmodem.ico文件

3,运行效果

楼主:
可以用来做用户程序升级的上位机软件。GitHub仓库有工程,还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