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ART_SendData()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8-03-08):
uint8_t temp;
串口终端用16进制显示。

情景1:向USART_SendData()传入temp变量(uint8 类型),如下图:

temp<=0x80时,串口终端都可以正常显示。
temp>0x80时,串口终端无输出,继续发送就一直显示0x3F

情景2:若直接向USART_SendData()直接传入0x81,串口终端显示正常,如下图:

问题:思考良久,未找到原因,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问题,你的232芯片是不是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的232芯片是不是异常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直接发数值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认为是这样,直接发数值是没问题的。

我已经帮你测试了,没有任何问题。你排查下你那里吧。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串口配置问题。

楼主:
哦。谢谢。我换个板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