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教程] 【专题教程第4期】SEGGER的J-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HSS模式简单易用,无需额外资源,也不需要写目标板代码(2020-05-02)

楼主(2018-03-09):
说明:
1、在实际项目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将传感器或者ADC的数值以波形的形式显示。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串口上位机,USB接口上位机或者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使用这三种方式都比较繁琐。本期专题为大家讲解的J-Scope波形软件简单易用,不占用系统额外资源,无需用户写目标板代码,仅需将JLINK插上即可。
2、J-Scope波形显示软件主要有RTT和HSS两种工作方式。本期专题教程为大家讲解HSS模式的使用方法。HSS模式只需使用J-Scope加载MDK或者IAR的可执行文件即可,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同时可以设置上升沿,下降沿或者双沿触发。
3、大家买的D版JLINK,基本都是来自JLINK BASE,需要使用V9或者V10版本才行。而JLINK PRO或者JLINK ULTRA使用V4及其以上版本即可。
4、J-Scope专题教程的RTT模式将放在第6期专题教程做,这个模式更加实用,就是稍麻烦些,需要移植SEGGER的RTT组件,即使是普通的JLINK,速度也可以狂飙到500KB/S左右的上传速度
5、更多相关内容和注意事项,看教程即可。

专题教程下载:
专题教程第4期:

J-Scope下载:

配套例子(含MDK和IAR):

教程目录:

HSS效果截图:

简单的动态图,未设置触发,普通JLINK可采集10路波形。

网友(2018-04-09):
这个好。mark。刚好准备用

网友A:
JLINK OB能玩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OB能玩这个吗?

现在国内的D版OB好像都是V7的,不知道行不行。得实际测试下。

楼主(2018-05-28):
未设置触发,200KHz采样,速度400KB/S

设置了触发,200KHz采样,速度400KB/S

网友B:
硬汉哥,我在用J-Scope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1.新建的时候无法选择芯片,不知道是否跟jlink有关系。我的是jlink edu mini版的。
2.运行就J-Scope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在用J-Scope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1.新建的时候无法选择芯片,不知道是否跟jlink有关系。我的是 ...

安装当前最新的6.3x驱动。

网友C(2018-10-07):
STM32F429IGT6 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IGT6 不知道能不能用?

没问题,M内核芯片都支持。

网友(2019-01-17):
硬汉哥威武

网友D(2019-12-14):
查看数值全部是0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数值全部是0会是什么原因?

用JLINK V9或者以上试试。

楼主(2020-05-02):
升级下文档链接

2020-05-02

网友E(2020-08-07):
硬汉哥,请教,为什么我找不到STM32H750呢,如果找不到可以用相近的型号代替吗?不过我试了选743的型号,但是变量选择以后没有显示打勾的地方,就是选中不了变量?选不了为什么还可以点红点点开始,不过什么也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哥,请教,为什么我找不到STM32H750呢,如果找不到可以用相近的型号代替吗?不过我试了选743的型号,但 ...

用RTT模式比较舒服些。

网友(2022-04-27):
这个功能很使用

网友F(2022-12-29):
为什么我的型号选不上 ,但是我keil mdk里面可以选型号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型号选不上 ,但是我keil mdk里面可以选型号下载;

不能选择就手动输入

网友G(2023-05-26):
下载pdf,edge居然显示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pdf,edge居然显示不安全

各种无药可救的杀毒软件,危险网站识别乱象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12

网友(2023-09-15):
测试了下,数组和普通全局变量可以,结构体成员好像我测试数据都是错的。
这里推荐NXP的一个工具FreeMaster,应该比Scope功能更丰富和强大,目前还没看出来有速率限制,变量随便加。关键的是很多仿真器Jlink,DAP,PE等好像都能用。

网友:
另外,评论怎么发送图片呀

网友H:
高级模式里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级模式里好像可以

这个实际上是属于HSS模式,要下载器不断的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