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emWin的数字小键盘例子,如果将对话框的主体由Window修改为FrameWin,需要将FrameWin禁能

楼主(2018-03-09):
数字小键盘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2

如果大家将这个对话框的由Window修改为FrameWin,需要调用函数WM_DisableWindow将FrameWin禁能,否则按键发送消息的时候会把FrameWin激活,导致消息发不出去。

网友A(2022-12-17):
修改为FrameWin并设置FRAMEWIN_CF_MOVEABLE。禁能后数字小键盘就不能移动但消息可以发出去,不禁能可以移动但消息发不出去,怎么样才能做出能移动的数字小键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为FrameWin并设置FRAMEWIN_CF_MOVEABLE。禁能后数字小键盘就不能移动但消息可以发出去,不禁能可以移动 ...

这个应该是基于聚焦设置的,你要保证聚焦仅在这个FramWin的编辑框上才行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修改为FrameWin并设置FRAMEWIN_CF_MOVEABLE。禁能后数字小键盘就不能移动但消息可以发出去,不禁能可以移动 ...

这个问题最后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