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软件定时器的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其他API函数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8-03-09):
软件定时器的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其他API函数
比如在回调函数里添加xSemaphoreGive(BinarySemaphore);

/* 处理定时器1任务 */
        if(ulTimerID == 1)
        {
                bsp_LedToggle(2);
                xSemaphoreGive(BinarySemaphore);  //这里添加时间到的通知信号量
        }

实验后发现使用:xSemaphoreGiveFromISR(BinarySemaphore,&xHigherPriorityTaskWoken)这个也能工作,这是为什么?

楼主:
在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二值信号量用:xSemaphoreGiveFromISR还是xSemaphoreGi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二值信号量用:xSemaphoreGiveFromISR还是xSemaphoreGive

注意看函数名称,看你调用的位置, 一个是普通任务中调用的,FromISR结尾的才是在中断中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函数名称,看你调用的位置, 一个是普通任务中调用的,FromISR结尾的才是在中断中专用的

我是说在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用这2种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