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移植FlashFS文件系统NAND Flash的底层修改的地方?

楼主(2018-03-10):
参考“基于RL-FlashFS的F429驱动NAND Flash”的移植,但是移植卡在关于NAND Flash的底层参数配置上,直接读写NAND正常,但是加上RL-FlashFS后显示如下:
操作NAND Flash.............
正在进行低级格式化中....
低级格式化完成....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挂载失败,需要进行FAT32格式化
正在进行FAT32格式?
??...
格式化成功
------------------------------------------------------------------
Volume访问错误
NAND Flash剩余容量 =          0字节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总容量 = 510.132.224字节
总扇区数 = 996352
读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写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卸载成功
------------------------------------------------------------------
操作NAND Flash.............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应该是底层关于NAND 的移植有问题?
使用的HAL库,NAND FLASH是MT29F4G08ABADA(512MB)需要修改那些地方呢?

2、NAND_STM32F4xx.c中的几个读写NAND的函数。如下:

3、其他还有吗?

/* 定义NAND Flash的物理地址。这个是由硬件决定的 */
#define Bank2_NAND_ADDR    NAND_DEVICE1     //在stm32f4xx_hal_nand.h中声明((uint32_t)0x70000000)
#define Bank3_NAND_ADDR    NAND_DEVICE2     //在stm32f4xx_hal_nand.h中声明((uint32_t)0x80000000)
#define Bank_NAND_ADDR     Bank3_NAND_ADDR

/* 定义操作NAND Flash用到3个宏 */
#define NAND_CMD_AREA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CMD_AREA)
#define NAND_ADDR_AREA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ADDR_AREA)
#define NAND_DATA_AREA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
static uint32_t FSMC_NAND_GetStatus(void);

/* */
NAND_HandleTypeDef                 NAND_Handler;            /* NAND FLASH句柄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Init
*        功能说明: 配置FSMC和GPIO用于NAND Flash接口。这个函数必须在读写nand flash前被调用一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此函数会调用HAL_NAND_MspInit(),在BSP-Nand.c中。
*********************************************************************************************************
*/
static void FSMC_NAND_Init(void)
{
    FMC_NAND_PCC_TimingTypeDef        ComSpaceTiming, AttSpaceTiming;

    NAND_Handler.Instance             = FMC_NAND_DEVICE;
    NAND_Handler.Init.NandBank        = FMC_NAND_BANK3;                     /* NAND挂在BANK3上 */
    NAND_Handler.Init.Waitfeature     = FMC_NAND_PCC_WAIT_FEATURE_DISABLE;  /* 关闭等待特性 */
    NAND_Handler.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AND_PCC_MEM_BUS_WIDTH_8;       /* 8位数据宽度 */
    NAND_Handler.Init.EccComputation  = FMC_NAND_ECC_DISABLE;               /* 不使用ECC */
    NAND_Handler.Init.ECCPageSize     = FMC_NAND_ECC_PAGE_SIZE_2048BYTE;    /* ECC页大小为2k */
    NAND_Handler.Init.TCLRSetupTime   = 0;                                  /* 设置TCLR(tCLR=CLE到RE的延时)=(TCLR+TSET+2)*THCLK,THCLK=1/180M=5.5ns */
    NAND_Handler.Init.TARSetupTime    = 1;                                  /* 设置TAR(tAR=ALE到RE的延时)=(TAR+TSET+2)*THCLK,THCLK=1/180M=5.5n。 */

    ComSpaceTiming.SetupTime          = 2;  /* 建立时间 */
    Com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3;  /* 等待时间 */
    Com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2;  /* 保持时间 */
    Com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1;  /* 高阻态时间 */

    AttSpaceTiming.SetupTime          = 2;  /* 建立时间 */
    Att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3;  /* 等待时间 */
    Att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2;  /* 保持时间 */
    Att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1;  /* 高阻态时间 */

    HAL_NAND_Init(&NAND_Handler,&ComSpaceTiming,&AttSpaceTiming);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Reset
*        功能说明: 复位NAND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Reset(void)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RESET;

    /* 检查操作状态 */
        if (FSMC_NAND_GetStatus() == NAND_READY){
                return NAND_OK;
        }

        return NAND_FAIL;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ReadStatus
*        功能说明: 使用Read statuc 命令读NAND Flash内部状态
*        形    参:  - Address: 被擦除的快内任意地址
*        返 回 值: NAND操作状态,有如下几种值:
*             - NAND_BUSY: 内部正忙
*             - NAND_READY: 内部空闲,可以进行下步操作
*             - NAND_ERROR: 先前的命令执行失败
*********************************************************************************************************
*/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ReadStatus(void)
{
        uint8_t ucData;
        uint8_t ucStatus = NAND_BUSY;

        /* 读状态操作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STATUS;
        ucData =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if((ucData & NAND_ERROR) == NAND_ERROR){
                ucStatus = NAND_ERROR;
        }else if((ucData & NAND_READY) == NAND_READY){
                ucStatus = NAND_READY;
        }else{
                ucStatus = NAND_BUSY;
        }

        return (ucStatus);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GetStatus
*        功能说明: 获取NAND Flash操作状态
*        形    参:  - Address: 被擦除的快内任意地址
*        返 回 值: NAND操作状态,有如下几种值:
*             - NAND_TIMEOUT_ERROR  : 超时错误
*             - NAND_READY          : 操作成功
*             - NAND_ERROR: 先前的命令执行失败
*********************************************************************************************************
*/
static uint32_t FSMC_NAND_GetStatus(void)
{
        uint32_t ulTimeout = 0x10000;
        uint32_t ucStatus = NAND_READY;

        ucStatus = FSMC_NAND_ReadStatus();

        /* 等待NAND操作结束,超时后会退出 */
        while ((ucStatus != NAND_READY) &&( ulTimeout != 0x00)){
                ucStatus = FSMC_NAND_ReadStatus();
                if(ucStatus == NAND_ERROR){
                        /* 返回操作状态 */
                        return (ucStatus);
                }
                ulTimeout--;
        }

        if(ulTimeout == 0x00){
                ucStatus =  0x80;       //NAND_TIMEOUT_ERROR;
        }

        /* 返回操作状态 */
        return (ucStatus);
}

/*
*********************************************************************************************************
*        函 数 名: NAND_ReadID
*        功能说明: 读NAND Flash的ID。ID存储到形参指定的结构体变量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32bit的NAND Flash ID
*********************************************************************************************************
*/
uint32_t NAND_ReadID(void)
{
        uint32_t data = 0;

        /* 发送命令 Command to the command area */
        NAND_CMD_AREA = 0x90;
        NAND_ADDR_AREA = 0x00;

        /* 顺序读取NAND Flash的ID */
        data = *(__IO uint32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data =  ((data << 24) & 0xFF000000) |
                        ((data << 8 ) & 0x00FF0000) |
                        ((data >> 8 ) & 0x0000FF00) |
                        ((data >> 24) & 0x000000FF) ;

        return data;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WritePage
*        功能说明: 写一组数据至NandFlash指定页面的指定位置,写入的数据长度不大于一页的大小。
*        形    参: - _pBuffer      : 指向包含待写数据的缓冲区.
*             - _ulPageNo     : 页号,所有的页统一编码,范围为:0 - 65535.
*                          - _usAddrInPage : 页内地址,范围为:0-2111.
*             - _usByteCount  : 写入的字节个数.
*        返 回 值: 执行结果:
*             RTV_NOERR         - 页写入成功
*             ERR_NAND_PROG     - 页写入失败
*             ERR_NAND_HW_TOUT  - 超时
*********************************************************************************************************
*/
uint8_t FSMC_NAND_WritePage(uint8_t *_pBuffer, uint32_t _ulPageNo, uint16_t _usAddrInPage, uint16_t _usByteCount)
{
        uint32_t i;
        uint8_t ucStatus;

        /* 发送页写命令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WRITE0;

        /* 发送页内地址 , 对于 HY27UF081G2A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H27U4G8F2DTR (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第5字节: 0    0    0    0    A31  A30  A29  A28

        MT29F4G08ABADA(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CA7  CA6  CA5  CA4  CA3  CA2  CA1  CA0    CA0~11`:列地址,一个page内的寻址。一个page=2112字节,所以要12个寻址。
                第2字节: 0    0    0    0    CA11 CA10 CA9  CA8
                第3字节: BA7  BA6  PA5  PA4  PA3  PA2  PA1  PA0    PA0~5  :页地址,一个Block内的寻址。64个page,所以要6个寻址。
                第4字节: BA15 BA14 BA13 BA12 BA11 BA10 BA9  BA8    BA6~17 :块地址,全部Block的寻址。总共4096个块,所以要12个寻址。
                第5字节: 0    0    0    0    0    0    BA17 BA16
        */
        NAND_ADDR_AREA = _usAddrInPage;
        NAND_ADDR_AREA = _usAddrInPage >> 8;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 0xFF00) >> 8;

        #if NAND_ADDR_5 == 1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 0xFF0000) >> 16;
        #endif

        /* tADL = 100ns,  Address to Data Loading */
        for (i = 0; i < 20; i++);        /* 需要大于 100ns */

        /* 写数据 */
        for(i = 0; i < _usByteCount; i++){
                NAND_DATA_AREA = _pBuffer;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WRITE_TRUE1;

        /* WE High to Busy , 100ns */
        for (i = 0; i < 20; i++);        /* 需要大于 100ns */

#if ENABLE_TIMEOUT
        for (i = TIMEOUT_COUNT; i; i--) {
                 if (GPIOD->IDR & (1 << 6)){
             break;
         }
        }

        /* 返回超时 */
        if(i == 0){
                return (ERR_NAND_HW_TOUT);
        }
#else
        while((GPIOD->IDR & (1 << 6)) == 0);
#endif

        /* 返回状态 */
        ucStatus = FSMC_NAND_GetStatus();
        if(ucStatus == NAND_READY)   {
                ucStatus = RTV_NOERR;
        }else if(ucStatus == NAND_ERROR){
                ucStatus = ERR_NAND_PROG;
        }else if(ucStatus == 0x80){         //NAND_TIMEOUT_ERROR
                ucStatus = ERR_NAND_HW_TOUT;
        }

        return (ucStatus);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ReadPage
*        功能说明: 从NandFlash指定页面的指定位置读一组数据,读出的数据长度不大于一页的大小。
*        形    参:  - _pBuffer: 指向包含待写数据的缓冲区
*             - _ulPageNo: 页号,所有的页统一编码,范围为:0 - 65535
*                          - _usAddrInPage : 页内地址,范围为:0-2111
*             - _usByteCount: 字节个数,  (最大 2048 + 64)
*        返 回 值: 执行结果:
*             RTV_NOERR         - 页读取成功
*            ERR_NAND_HW_TOUT  - 超时
*********************************************************************************************************
*/
uint8_t FSMC_NAND_ReadPage(uint8_t *_pBuffer, uint32_t _ulPageNo, uint16_t _usAddrInPage, uint16_t _usByteCount)
{
        uint32_t i;

    /* 发送页面读命令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AREA_A;

        /* 发送页内地址 , 对于 HY27UF081G2A  (128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H27U4G8F2DTR (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第5字节: A28  A29  A30  A31  0    0    0    0

        MT29F4G08ABADA(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CA7  CA6  CA5  CA4  CA3  CA2  CA1  C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CA11 CA10 CA9  C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BA7  BA6  BA5  BA4  BA3  BA2  BA1  BA0
                第4字节: BA15 BA14 BA13 BA12 BA11 BA10 BA9  BA8
                第5字节: 0    0    0    0    0    0    BA17 BA16
        */
        NAND_ADDR_AREA = _usAddrInPage;
        NAND_ADDR_AREA = _usAddrInPage >> 8;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 0xFF00) >> 8;

        #if NAND_ADDR_5 == 1
                NAND_ADDR_AREA = (_ulPageNo & 0xFF0000) >> 16;
        #endif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AREA_TRUE1;

         /* 必须等待,否则读出数据异常, 此处应该判断超时 */
        for (i = 0; i < 20; i++);

#if ENABLE_TIMEOUT
        for (i = TIMEOUT_COUNT; i; i--) {
                if (GPIOD->IDR & (1 << 6)){
            break;
        }
        }

        /* 返回超时 */
        if(i == 0){
                return (ERR_NAND_HW_TOUT);
        }
#else
        while((GPIOD->IDR & (1 << 6)) == 0);
#endif

        /* 读数据到缓冲区pBuffer */
        for(i = 0; i < _usByteCount; i++){
                _pBuffer = NAND_DATA_AREA;
        }

        return RTV_NOERR;
}

/*
*********************************************************************************************************
*        函 数 名: FSMC_NAND_EraseBlock
*        功能说明: 擦除NAND Flash一个块(block)
*        形    参:  - _ulBlockNo: 块号,范围为:0 - 1023,   0-4095
*        返 回 值: NAND操作状态,有如下几种值:
*             RTV_NOERR         - 擦除成功
*             ERR_NAND_ERASE    - 擦除失败
*             ERR_NAND_HW_TOUT  - 超时
*********************************************************************************************************
*/
uint8_t FSMC_NAND_EraseBlock(uint32_t _ulBlockNo)
{
        uint8_t ucStatus;

        /* HY27UF081G2A  (128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A18以上是块号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H27U4G8F2DTR (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A11  A10  A9   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A19  A18  A17  A16  A15  A14  A13  A12    A18以上是块号
                第4字节: A27  A26  A25  A24  A23  A22  A21  A20
                第5字节: A28  A29  A30  A31  0    0    0    0

        MT29F4G08ABADA(512MB)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1字节: CA7  CA6  CA5  CA4  CA3  CA2  CA1  CA0        (_usPageAddr 的bit7 - bit0)
                第2字节: 0    0    0    0    CA11 CA10 CA9  CA8        (_usPageAddr 的bit11 - bit8, 高4bit必须是0)
                第3字节: BA7  BA6  BA5  BA4  BA3  BA2  BA1  BA0    A18以上是块号
                第4字节: BA15 BA14 BA13 BA12 BA11 BA10 BA9  BA8
                第5字节: 0    0    0    0    0    BA18 BA17 BA16
        */

        /* 发送擦除命令 */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ERASE0;

        _ulBlockNo <<= 6;            /* 块号转换为页编号 */

        #if NAND_ADDR_5 == 0        /* 128MB的 */
                NAND_ADDR_AREA = _ulBlockNo;
                NAND_ADDR_AREA = _ulBlockNo >> 8;
        #else                            /* 512MB的 */
                NAND_ADDR_AREA = _ulBlockNo;
                NAND_ADDR_AREA = _ulBlockNo >> 8;
                NAND_ADDR_AREA = _ulBlockNo >> 16;
        #endif

        NAND_CMD_AREA = NAND_CMD_ERASE1;

        /* 返回状态 */
        ucStatus = FSMC_NAND_GetStatus();
        if(ucStatus == NAND_READY)   {
                ucStatus = RTV_NOERR;
        }else if(ucStatus == NAND_ERROR){
                ucStatus = ERR_NAND_PROG;
        }else if(ucStatus == 0x80){         //NAND_TIMEOUT_ERROR
                ucStatus = ERR_NAND_HW_TOUT;
        }

        return (ucStatus);
}

/*
*********************************************************************************************************
*        函 数 名: NAND_IsBadBlock
*        功能说明: 根据坏块标记检测NAND Flash指定的块是否坏块
*        形    参: _ulBlockNo :块号 0 - 1023 (对于128M字节,2K Page的NAND Flash,有1024个块)
*        返 回 值: 0 :该块可用; 1 :该块是坏块
*********************************************************************************************************
*/
uint8_t NAND_IsBadBlock(uint32_t _ulBlockNo)
{
        uint8_t ucFlag;

        /* 如果NAND Flash出厂前已经标注为坏块了,则就认为是坏块 */
        FSMC_NAND_ReadPage(&ucFlag, _ulBlockNo * NAND_BLOCK_SIZE, NAND_PAGE_SIZE + BBM_OFFSET, 1);
        if (ucFlag != 0xFF){
                return 1;
        }

        FSMC_NAND_ReadPage(&ucFlag, _ulBlockNo * NAND_BLOCK_SIZE + 1, NAND_PAGE_SIZE + BBM_OFFSET, 1);
        if (ucFlag != 0xFF){
                return 1;
        }
        return 0;        /* 是好块 */
}

/*
*********************************************************************************************************
*        函 数 名: NAND_Format
*        功能说明: NAND Flash格式化,擦除所有的数据,重建LUT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NAND_OK : 成功; NAND_Fail :失败(一般是坏块数量过多导致)
*********************************************************************************************************
*/
uint8_t NAND_Format(void)
{
#if 0
        uint16_t i;
        uint16_t usGoodBlockCount;

        /* 擦除每个块 */
        usGoodBlockCount = 0;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 如果是好块,则擦除 */
                if (!NAND_IsBadBlock(i)){
                        FSMC_NAND_EraseBlock(i);
                        usGoodBlockCount++;
                }
        }

        /* 如果好块的数量少于100,则NAND Flash报废 */
        if (usGoodBlockCount < 100){
                return NAND_FAIL;
        }

        return NAND_OK;
#else
        uint16_t i;

        for (i = 0; i < NAND_BLOCK_COUNT; i++){
                FSMC_NAND_EraseBlock(i);
        }

        return NAND_OK;
#endif
}

/*
*********************************************************************************************************
*        函 数 名: NAND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NAND Flash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NAND_Init(void)
{
        FSMC_NAND_Init();                        /* 配置FSMC和GPIO用于NAND Flash接口 */

        FSMC_NAND_Reset();                        /* 通过复位命令复位NAND Flash到读状态 */
}

/*
*********************************************************************************************************
*        函 数 名: NAND_UnInit
*        功能说明: 卸载NAND Flash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NAND_UnInit(void)
{
        //FMC_NANDDeInit(FMC_NAND_BANK3);
        HAL_NAND_DeInit(&NAND_Handler);
        /* FSMC NAND Bank 禁能 */
        //FMC_NANDCmd(FMC_NAND_BANK3, DISABLE);
    __FMC_NAND_DISABLE(NAND_Handler.Instance, NAND_Handler.Init.NandBank);
}

网友A:
移植这个的话,要特别注意一点,你每次修改文件系统的配置文件,一定要全编译才行。之前有几个网友是在这个地方出错了。

楼主:
文件系统的配置有问题。MT29F4G08ABADA(512MB)正确配置如下:

楼主:
第一次上电后,低级格式化,FAT32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加载、获取容量、写文件数据、读取文件数据。但是每次重新上电或者复位芯片后,却加载失败,需要重新FAT32格式化,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这个的话,要特别注意一点,你每次修改文件系统的配置文件,一定要全编译才行。之前有几个网友是在这个 ...
解决了:#define ON_POS_LSN      2
#define ON_POS_COR      1
#define ON_POS_BBM      0
#define ON_POS_ECC      8

#define ON_SECT_INC     512
#define ON_SPARE_OFS    2048
#define ON_SPARE_INC    16

    cfg->PgLay->Pos_LSN  = ON_POS_LSN;
    cfg->PgLay->Pos_COR  = ON_POS_COR;
    cfg->PgLay->Pos_BBM  = ON_POS_BBM;
    cfg->PgLay->Pos_ECC  = ON_POS_ECC;
    cfg->PgLay->SectInc  = ON_SECT_INC;
    cfg->PgLay->SpareOfs = ON_SPARE_OFS;
    cfg->PgLay->SpareInc = ON_SPARE_INC;

新问题:
第一次上电后,低级格式化,FAT32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加载、获取容量、写文件数据、读取文件数据,只要不复位和重启可以重复加载、获取容量、写文件数据、读取文件数据等,
但是只要重新上电或者仿真复位后,却加载失败: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需要重新FAT32格式化,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2018-06-2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define ON_POS_LSN      2
#define ON_POS_COR      1
#define ON_POS_BBM      0

楼主,我遇到与你相同问题,能否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遇到与你相同问题,能否请教一下

NAND FLASH的器件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NAND FLASH的器件型号?

能否私聊。器件就是买的安富莱V6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NAND FLASH的器件型号?

128M的NAND FLash

楼主:
解决了:
一个抗争的少年: 是延迟,我在读写的命令和数据之间加了一段延迟,就没有问题了

一个抗争的少年: 就是这个延迟,导致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