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的高速串口疑问

楼主(2018-03-10):
硬汉你好,请问F429有没有能够达到10M传输速度的串口?之前有个项目时两个FPGA之间进行通信,使用的是422同步串口,现在想把一个FPGA替换为F429,但是要保证通信速度不变,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做到?
还有就是USART是不是可以用作同步串口?这个的用法和异步串口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A:
非常抱歉楼主,刚注意到你的问题。
F429的串口在8倍过采样的情况下,速度是10.5Mbps,而在16倍过采样的情况下,速度是5.25Mbps。

同步串口就跟SPI差不多,同步的含义就是需要一个时钟线,没有时钟线就是异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楼主,刚注意到你的问题。
F429的串口在8倍过采样的情况下,速度是10.5Mbps,而在16倍过采样的情 ...

感谢回复。是否串口的驱动保持不变?仅需要增加一条特定IO作为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否串口的驱动保持不变?仅需要增加一条特定IO作为时钟?

是的。

楼主:
那波特率怎么设置?直接设置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波特率怎么设置?直接设置10M?

直接设置即可。

楼主:
是F429提供的时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429提供的时钟么?

对的,你可以先弄两个板子测试下看看。

楼主:
V6可以测试么?

网友A:
可以啊,找几个F4的板子测试下,他们的标准库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找几个F4的板子测试下,他们的标准库都一样的。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找几个F4的板子测试下,他们的标准库都一样的。

硬汉!请问下同步串口的接收端怎么设置?好像一选择同步串行,时钟线就会输出clock脉冲,接收端和发送端接起来不会冲突么?

楼主:
接收端只能时SPI这种接口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请问下同步串口的接收端怎么设置?好像一选择同步串行,时钟线就会输出clock脉冲,接收端和发送端 ...

具体还没去设置,不可以设置主从吗,SPI可以设置主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没去设置,不可以设置主从吗,SPI可以设置主从的。

我们试了一下,接收端用SPI可以正确接收,但是V6板子串口1和串口6的时钟是84M,同步串口还得有16的分频,那速度最大只有5.25MHz,没法再高了是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试了一下,接收端用SPI可以正确接收,但是V6板子串口1和串口6的时钟是84M,同步串口还得有16的分频, ...

改了寄存器,最大能够达到10.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