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在emWin主界面上实时显示RTC时间?

楼主(2018-03-11):
本人新手,用EMWIN加UCOSII在F407上写了一个主界面,想在主界面上右上角添加日期和时间,应该怎么让时间实时更新呢?

网友A:
可以看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给窗口创建一个emWin自带的定时器,在定时消息里面更新就行。而RTC时间的显示使用TEXT文本控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给窗口 ...

好的,我在研究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给窗口 ...

你好,我没看懂那个太复杂了,现在研究你们那个智能家居界面的,我有点搞不懂主界面小图标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B:
直接用emwin的定时器 定时更新时间+显示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emwin的定时器 定时更新时间+显示就行了吧?

参照了硬汉的智能家居界面 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