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捣鼓 emwin,使用 jlink 下载程序 后,之前触摸过的地方不能够清屏 ?

楼主(2018-03-11):
请教下,捣鼓 emwin,使用 jlink 下载程序 后,之前触摸过的地方不能够清屏 ?
如果把单片机程序重新启动后就可以(重新启动就是把电源关闭后再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 ??

具体如下:

使用 jlink 下载程序 后,之前触摸过的地方不能够清除,图片中,黑色的光标就是 :

重新启动单片机程序 后就没有上书的问题了,图片如下:

貌似程序启动程序后,触摸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你的回调涵数里重绘没问题吧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下载有这种问题,而后面反复重新开关机都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DMA2D没有正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下载有这种问题,而后面反复重新开关机都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DMA2D没有正常复 ...

原来是这样啊,终于搞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