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emwin显示的格式是否还受到SDRAM位宽的影响?

楼主(2018-03-11):
将硬汉大佬的教程大致看了一下。

想要设置画面的显示格式 比如RGB565,RGB888之类,除了受到
1.要显示的素材格式
2.LDTC和DMA2D的配置(这里不是很明白)
3.emwin图层的设置M565 M888
之外

是否还受到用于emwin缓存的sdram位宽影响?
如果位宽小于要显示的格式。
例如 16位的sdram用于显存,就无法显示888/8888的内容?

看文档这里想不明白,恳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理解偏的有点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偏的有点远了

。。求教。

网友B:
你的软件素材是什么格式都可以的,不影响你的硬件。
因为emWin默认的处理是32位的ABGR8888格式,然后根据你使用的硬件接口格式,emWn会转换成星相应的颜色格式进行输出。

楼主:
感谢大腿两个帖子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素材是什么格式都可以的,不影响你的硬件。
因为emWin默认的处理是32位的ABGR8888格式,然后根据 ...

请教下 画面输出是否是这样理解:
LDTC:接收画面数据通过硬件接口输出。
显存:使用emwin后,显存内格式按照emwin配置的color_conversion 格式。
dma2d:建立ldtc和显存的传输。

那么如果是一张不带a的888流位图。为了讲它以888的格式输出,是否改按照如下处理。
先被mev到显存。
dma2d的colormode以rgb888传输到ltdc
ltdc的pixelformat设置成rgb888发送到tft

请教下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硬汉大腿的教程里面 暂时没找到这样的说明。

网友A:
LTDC配置好后就不管了,它自动不断的将显存空间的数据刷至液晶屏。而DMA2D是将要显示的数据搬至显存,提供格式处理,2D图形加速。你要用emwin显一张图片,不管他是什么格式,emwin处理后都按你设置的输出格式,用你提供的底层驱动输出,你这里就是输出到显存。因为LTDC在不断刷屏,就把你显示的图显示出来了
大神,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DC配置好后就不管了,它自动不断的将显存空间的数据刷至液晶屏。而DMA2D是将要显示的数据搬至显存,提供 ...

.原来是这样吗。我的基础还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