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 GUI_MEMDEV_CreateFixed 显示位图乱码 ?

楼主(2018-03-12):
使用 GUI_MEMDEV_CreateFixed 显示位图乱码 ?

是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对呀 ??

下面的图片显示是完整的,但是貌似第4个图片显示的不是透明的,第3、4个图片显示的图片数据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使用的函数不同,

显示第3、4个图片的使用的函数如下:
    //////////////////////////////方式三/////////////////////////////////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显示透明效果 */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Ex", 100, 410);
    GUI_MEMDEV_WriteAt(hMem2, 20, 380);   //此函数用于将存储设备的内容绘制到 LCD 显示屏上

    ////////////////////////////////方式四///////////////////////////////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ARGB8888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3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64, 64,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3);
    GUI_DrawBitmap(&bmpic1,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显示ARGB8888格式的位图 */
    GUI_DispStringAt("This is ARGB8888 bitmap & GUI_MEMDEV_CreateFixed", 100, 500);
    GUI_MEMDEV_WriteAt(hMem3, 20, 470);    //此函数用于将存储设备的内容绘制到 LCD 显示屏上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图片和代码上传下,仅emWin的图片显示代码即可,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图片和代码上传下,仅emWin的图片显示代码即可,我试试看。

你好,现在已经上传了,麻烦测试看看

楼主:
我刚刚是用 vc++ 6仿真显示貌似没有问题啊
仿真结果如下:

估计应该还是我的底层驱动有问题吧 ??

网友: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A:
第四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存储设备的绘制方式,背景默认就是黑色的。你可以将背景随意绘制成其它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存储设备的绘制方式,背景默认就是黑色的。你可以将背景随意绘制成其它的颜色。

你好,我移植后使用的是 STemWin540_CM4_OS_IAR_ARGB.a 的库,

吧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1  这个宏定义改成 1 后,第四个图片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出来的图片边缘上有白点及图片背景色变成了黑色,
使用第4个方法绘制图片时,背景色的混合是在哪个函数里面进行的啊 ? ???
另外优化设置为 1 后,显示图片边缘有白色点出现是怎么回事啊 ????

显示效果如下: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这个宏定义改成 0后,第四个图片显示就不正常了,而且背景色也是黑色 ?
但是前面的3个图片显示效果很好,图片上没有白色的点出现
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存储设备的绘制方式,背景默认就是黑色的。你可以将背景随意绘制成其它的颜色。

我把vc++ 6仿真的背景色改成了蓝色,
出现的结果跟实际显示的结果基本差不多了,第四个也是黑色的背景了,不过仿真时第3个图片怎么也会出现 黑色的背景啊 ??
vc++ 6仿真结果如下:

现在 lcd 显示效果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vc++ 6仿真的背景色改成了蓝色,
出现的结果跟实际显示的结果基本差不多了,第四个也是黑色的背景了 ...

第四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存储设备的绘制方式,背景默认就是黑色的。你可以将背景随意绘制成其它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存储设备的绘制方式,背景默认就是黑色的。你可以将背景随意绘制成其它的颜色 ...

你好,那这个背景色在哪里可以修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