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访问U盘与单片机使用Fatfs访问U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12):
同一个U盘,PC机可以正常读写U盘,但单片机使用Fatfs访问U盘时,返回FR_NOT_ENABLED错误码,请高手帮忙解答二者有设么区别?

网友A:
有区别,电脑端是电脑通过FAT格式访问的U盘,也就是电脑通过自己的文件系统管理的,而FatFS是FatFS在管理。
也就是说文件系统不同,但都是FAT类的。

楼主:
要使用NXP单片机通过USB Fatfs读写U盘上的文件,怎么办?
NXP单片机能否访问电脑创建的文件,电脑能否访问NXP单片机创建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电脑端是电脑通过FAT格式访问的U盘,也就是电脑通过自己的文件系统管理的,而FatFS是FatFS在管理。 ...

Window7之后的电脑都是NTFS,那NTFS与FatFS如何访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使用NXP单片机通过USB Fatfs读写U盘上的文件,怎么办?
NXP单片机能否访问电脑创建的文件,电脑能否访问 ...
要使用NXP单片机通过USB Fatfs读写U盘上的文件,怎么办?

答:USB Host挂载U盘,FatFS访问操作即可。

NXP单片机能否访问电脑创建的文件,电脑能否访问NXP单片机创建的文件?

答:使用FTP或者TFTP均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7之后的电脑都是NTFS,那NTFS与FatFS如何访问?

跟NTFS没有关系,这个是你硬盘的文件系统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