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如何读写EXCEL文件或数据库文件

楼主(2018-03-13):
使用FatFs,如何读写EXCEL文件或数据库文件?

楼主:
使用FatFs,如何读写EXCEL或数据库格式的文件,有没有相关数据解析API接口?

网友A:
使用CSV格式即可,这个就跟你使用txt文本一样,只是通过逗号,换行之类的来区分。这个是类型文件也是用EXCEL来处理的。

楼主:
实际测试一下,可以的,谢谢~

网友B(2021-04-14):
引用 网友A:
使用CSV格式即可,这个就跟你使用txt文本一样,只是通过逗号,换行之类的来区分。这个是类型文件也是用EXCE ...

借楼,请问硬汉哥,如果使用fseek和ftell,定位到每行的起始位置,然后读取这一行额数据,这样可以吗,这样操作会不会不稳定,我想做一个历史数据的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请问硬汉哥,如果使用fseek和ftell,定位到每行的起始位置,然后读取这一行额数据,这样可以吗,这 ...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