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大学生初学,问一个不成熟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大四做毕业设计,单片机相关。
目前的想法是利用手头的V5开发板,作为一个控制终端,通过ZigBee控制一个或多个无线单片机。最好还能实现V5与智能手机之间的通信。
V5作为终端要实有人机交互界面,实现动态显示和参数调节。

目前最大的困惑是如何让V5成为控制终端,以及人机交互,参数显示和调节功能的实现。
请问我需要学习哪些部分的知识?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楼主可以考虑来个稍高大尚点的,使用V5板子发布的VNC虚拟桌面功能,在RL-TCPnet网络教程配套例子里面有。

为了有个形象认识,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43,这个是V6的,图形性能强劲些。

这样你的显示终端功能,人机交互和远程访问都有了。比较高大上些。就是V5的F407图形性能稍差点,不过做控制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来个稍高大尚点的,使用V5板子发布的VNC虚拟桌面功能,在RL-TCPnet网络教程配套例子里面有。
...

感谢硬汉老师回复,所以要实现V5作为控制终端的这个功能需要先学习操作系统,比如RTX,再学习V5与ZigBee通信相关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老师回复,所以要实现V5作为控制终端的这个功能需要先学习操作系统,比如RTX,再学习V5与ZigBee ...

可以的,先学习RTX,然后emWin,然后RL-TCPnet,然后zigbee。毕设设计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帖找我交流即可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老师回复,所以要实现V5作为控制终端的这个功能需要先学习操作系统,比如RTX,再学习V5与ZigBee ...

还有三个月,时间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学习RTX,然后emWin,然后RL-TCPnet,然后zigbee。毕设设计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帖找我交流即 ...

好的,V5与CC2530之间是不是还需要2.4G的无线收发模块才能通信

网友B: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好的,V5与CC2530之间是不是还需要2.4G的无线收发模块才能通信

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基础,硬汉的方案好是好,也得看你的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基础,硬汉的方案好是好,也得看你的时间啊

时间确实有点紧,简要得学一些用到的部分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确实有点紧,简要得学一些用到的部分应该可以

时间够了,一个月学习基础,1个半月做项目,最后半个月写写文档。没事,我可以指定你的,有什么问题随时在论坛发帖即可,我可以帮你。

网友(2018-04-18):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哈哈哈,我也做的和楼主的想法差不多。zigbee完成组网,传感器数据获取,最终收集到协调器。协调器串口发送给32,再然后就随意操作的。不过暂时卡在串口通信这儿,用了emwin,开启串口中断就死掉。暂时被搁置了,专心正好zigbee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