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官方例子下载 运行死机

楼主(2018-03-13):
如题,我在运行官方的例子时候,实际分配给emwin的内存  大于 官方建议的 内存,为啥老内存溢出死机 高级的例子在开发板上都没办法跑,板子上sdram32M应该是够用 的呀,屏幕7寸的RGB屏幕

网友:
那个官方,emWin的? 简单的例子可以直接跑,很多不能直接跑,要修改下才行的。

楼主:
像motion_smartPhone,SKining,WashingMachine,zoomandrotate ,基本上带点特效的高级的例程都跑不了,同样的LCD尺寸配置 和同样 大小的内存用emwin的simulation 模拟就可以正常运行,
另外 窗体由小变大的GUI_MEMDEV_MoveInWindow这个效果根本就走不动,是因为内存的读取速度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motion_smartPhone,SKining,WashingMachine,zoomandrotate ,基本上带点特效的高级的例程都跑不了,同样的 ...

不是,是因为好些例子设置软件方式的多图层了。

楼主: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这里我改成了这样,也还是不行的 ,,请问版主改怎么改才能在429上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