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mount挂载FatFs,返回值为3;

楼主(2018-03-13):
请问f_mount挂载文件系统,返回值为3,及物理驱动没有工作,这种现象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STM32的话,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我们的bsp_sdio_sd.c的内容和diskio.C测试下。

另外你也是用的官方驱动的话,注意bsp_sdio_sd.h文件中插入检测引脚的设置,一个要设置对引脚。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M32的话,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我们的bsp_sdio_sd.c的内容和diskio.C测试下。

另外你也是用的官方驱 ...

你说的是哪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