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在线升级过程中突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8-03-14):
在程序中加入了在线升级功能,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在线升级过程中如果在线升级突然中断,虽然可以再次升级,但是万一一直中断就就一直进不来用户程序,现在的想法是在在线升级中如果中断后2min还未再次升级则将在线升级标志位清零,跳转到原来的用户函数中,我用在线仿真发现在跳转的时候会进入hardfault,可能是已经改变了用户程序,请问在线升级时如何保存完整的用户程序备用呢?

网友A:
这个最好弄个备份Flash区域,先把他升级了,升级失败还能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弄个备份Flash区域,先把他升级了,升级失败还能退回来。

这种如何操作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如何操作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假设flash大小为512K,前50K为IAP启动程序用来更新程序,中间231K为系统正常运行程序,后面的231K为更新进来的程序,在启动程序内判断后面更新进来的程序是否完整,不完整则不将后面程序更新如应用程序端,否则直接更新。

网友B:
升级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下载到本地  MD5校验或者其他校验  第二步:校验没有问题在写到指定地址的flash空间  跳转到指定的地址开始执行新的程序   难道你是下一包写一包数据  这样网络不好就会影响你的升级 难免会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下载到本地  MD5校验或者其他校验  第二步:校验没有问题在写到指定地址的flash空间  ...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对于flash中如何将代码备份到一个区域,然后校验完成后再拷贝到运行区

网友:
bootloader+双备份

楼主:
双备份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弄个备份Flash区域,先把他升级了,升级失败还能退回来。

这样子内存开销非常大,不过貌似没有其他啥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备份怎么实现?

看你做到那种级别了,我们产品里是2级boot+双备份,升级永远只升级app2,app2升级完成后,软复位到boot里,将app2拷贝到app1,然后启动app1。除了硬汉推荐的mcuboot,你也可以看看nxp的k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这个MCUboot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highlight=MCUboot

不错啊,,我昨天才调试好了 iap升级。

我把所有的中断都关闭了,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但是的确没考虑过升级失败的问题。

目前的app程序有点大,放103芯片里面空间不够用。。好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级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下载到本地  MD5校验或者其他校验  第二步:校验没有问题在写到指定地址的flash空间  ...

我想问下,bin文件怎么计算md5校验和?

我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的app.bin写好了,是用keil转换工具制作的。那md5我也可以通过外部的程序计算得到。但是这两个怎么合并写入到一个bin里面,您有什么好的操作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级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下载到本地  MD5校验或者其他校验  第二步:校验没有问题在写到指定地址的flash空间  ...

你有校验的工具不,最好是命令行方式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研究下大家的推荐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bin文件怎么计算md5校验和?

我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的app.bin写好了,是用keil ...

不用将md5和bin文件合并  我们之前用的是http get方法下载升级   我bin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你用http下载的时候http head是包含md5信息的  还有大小等所有的信息  你只需要下载完之后进行md5校验即可  校验一样即认为文件没有问题  可以进行升级  至于怎么校验有标准的C代码可以移植   也很简单  lwip里面就有md5校验的源码

另外如你的想法也是可以的   网上有md5生成的工具  你可以找一个   把生成的md5值保存未bin文件  然后通过bin文件合成工具将两个bin文件合并在一起  当然这个需要你去约束地址  下载完之后要把md5部分提取出来 并从固件中剔除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有校验的工具不,最好是命令行方式的,

校验工具我没有现成的  网上应该很多  你上网找找 或者自己移植一个 编译一下  做一个命令行控制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将md5和bin文件合并  我们之前用的是http get方法下载升级   我bin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你用http下载的 ...

其实你这个是基于已经存在了文件系统的情况下,以文件的方式查看的。
实际上在项目中,是没有外部的存储器的,只有使用内部的flash

目前没有做网口和文件系统。iap我用的串口xmodem协议传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校验工具我没有现成的  网上应该很多  你上网找找 或者自己移植一个 编译一下  做一个命令行控制的工具

恩 软件我有。但是都是图形化的。我想找一个可以和linux一样 用命令行的
这样方便保存计算以后的值到文件里面。
最后我把值和bin一起合并传输。最后在处理器里面整体教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这个是基于已经存在了文件系统的情况下,以文件的方式查看的。
实际上在项目中,是没有外部的存储 ...

没有文件系统  没有网络  没有外部flash   你有了xmodem同样可以实现   如果你每部的flash不足够分成两份的话你可以传一包数据 校验 检验成功写入到flash  从flash读取写入的数据  再校验  如果校验一致则说明这一包数据写入成功  继续传下一包数据   这样靠谱些    我做的远程升级是把完成的固件下载到本地进行的校验  到写入到内部flash也是使用了上述的校验方法   必须保证成功写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软件我有。但是都是图形化的。我想找一个可以和linux一样 用命令行的
这样方便保存计算以后的值到文 ...

命令行的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自己写个把  移植了源码编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文件系统  没有网络  没有外部flash   你有了xmodem同样可以实现   如果你每部的flash不足够分成两份 ...

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采用xmodem1K协议,每1K校验一次。每2K写入一次数据

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假设主控端的原因导致传输数据中途停止。那么对于接收端来说可能无法得知整个bin文件是不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接受。 有一定的概率出现程序前段正确而后端失败的问题。

最bug的可能是,用户自己都不知道程序前大部分对的,可能bin也可以执行。但是当程序需要跳转到最后的flash执行时,可能就异常了。

所以才想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全局的bin文件校验的方式,完成在没有文件系统,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实现对文件齐备性的校验。

PPS。其实现在IAP已经可以下载了,程序也可以执行,只是想的有点多。完美点整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的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自己写个把  移植了源码编译一下

嗯  这个可以有,你提醒我了,,,,在stm32上的md5就是我移植的。
结果我还傻傻的找window下面的命令代码。。。直接再编译 个在window下执行就好了。。

顺带用脚本一起把产生的md5直接和原始的bin合并得到一个全新的带校验头的bin
一举多得。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这个可以有,你提醒我了,,,,在stm32上的md5就是我移植的。
结果我还傻傻的找window下面的命令代 ...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采用xmodem1K协议,每1K校验一次。每2K写入一次数据

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

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全局校验确实有点难度  或者说实现不了  你可以加个私有协议  在传输bin文件之前先把bin文件的信息传输过去 比如大小 数据帧数等等  然后再一帧一帧传输bin文件  一帧一帧进行校验 保证每帧数据都成功的写入  如果中间断了你也是知道的  就不跳转到用户程序了 一直在bootloader运行  等待下一次传输   如果你的升级时人为干预的  这个过程就好控多了  在重新烧写一遍即可  如果是远程自动的更新固件那就做一些重发机制  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全局校验确实有点难度  或者说实现不了  你可以加个私有协议  在传输bin文件之前 ...

是的 你提醒我了。。。我原来想用md5作为校验的。标准一些。
但是下午实践了一下,发现实现的时候还是有点麻烦的。

当数据全部保持以后,无法知道flash中的具体大小。同时 md5校验的时候需要把数据读取到内存中计算,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内存空间,

所以 我也想到了你说的方法,在bin文件增加头信息,就是文件的长度,比如我用xmodem打算传输的次数。一旦次数不正确,就表示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提醒我了。。。我原来想用md5作为校验的。标准一些。
但是下午实践了一下,发现实现的时候还是有 ...

一帧一帧的分包校验就没必要用md5校验了  crc足够了  保证没包数据写入后读出来跟收到的一致就说明写入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帧一帧的分包校验就没必要用md5校验了  crc足够了  保证没包数据写入后读出来跟收到的一致就说明写入成 ...

其实我还是考虑如何解决在发送端,他没有完全发送完成,接收端不知道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还是考虑如何解决在发送端,他没有完全发送完成,接收端不知道的情况

上面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发送bin之前先把bin文件的信息传给mcu   mcu接收bin文件的时候统计一下接收的字节数  这不就知道有没有接收完全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发送bin之前先把bin文件的信息传给mcu   mcu接收bin文件的时候统计一下接收的字节 ...

是的 是的 现在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