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C语言编码规范 2--排版

楼主(2018-03-14):
安富莱C语言编码规范 2--排版

1、程序块要采用缩进风格编写,缩进的空格数为 4 个。

2、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变量说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void DemoFunc(void)

{

uint8_t i;

<---- 局部变量和语句间空一行

/* 功能块 1 */

for (i = 0; i < 10; i++)

{

...

}

<---- 不同的功能块间空一行

/* 功能块 2 */

for (i = 0; i < 20; i++)

{

...

}

}

3、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
if ((ucParam1 == 0) && (ucParam2 == 0) && (ucParam3 == 0)

|| (ucParam4 == 0)) <---- 长表达式需要换行书写

{

......

}

4、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 不正确的写法

rect.length = 0; <---- 正确的写法

rect.width = 0;

5、对齐使用 TAB 键,1 个 TAB 对应 4 个字符位。

6、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缩进风格,case 语句下的情况处理语句也要遵从语句缩进要求。

7、程序块的分界符(如大括号‘{’和‘}’ )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及 if、for、do、while、switch、case 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对于与规则不一致的现存代码,应优先保证同一模块中的风格一致性。
for (...) { <---- 不规范的写法

... /* program code */

}

for (...)

{ <---- 规范的写法

... /* program code */

}

if (...)

{ <---- 不规范的写法

... /* program code */

}

if (...)

{ <---- 规范的写法

... /* program code */

}

8、在两个以上的关键字、变量、常量进行对等操作时,它们之间的操作符之前、之后或者前后要加空格;进行非对等操作时,如果是关系密切的立即操作符(如->),后不应加空格。
说明:采用这种松散方式编写代码的目的是使代码更加清晰。
        由于留空格所产生的清晰性是相对的,所以,在已经非常清晰的语句中没有必要再留空格,如果语句已足够清晰则括号内侧(即左括号后面和右括号前面)不需要加空格,多重括号间不必加空格,因为在 C语言中括号已经是最清晰的标志了。
        在长语句中,如果需要加的空格非常多,那么应该保持整体清晰,而在局部不加空格。给操作符留空格时不要连续留两个以上空格。

示例:
(1)逗号、分号只在后面加空格。
int_32 a, b, c;

(2)比较操作符,赋值操作符"="、 "+=",算术操作符"+"、"%",逻辑操作符"&&"、"&",位域操作符"<<"、"^"等双目操作符的前后加空格。
if (current_time >= MAX_TIME_VALUE)

a = b + c;

a *= 2;

a = b ^ 2;

(3)"!"、"~"、"++"、"--"、"&"(地址运算符)等单目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p = 'a'; /* 内容操作"*"与内容之间 */

flag = !isEmpty; /* 非操作"!"与内容之间 */

p = &mem; /* 地址操作"&" 与内容之间 */

i++; /* "++","--"与内容之间 */

(4)"->"、"."前后不加空格。
p->id = pid; /* "->"指针前后不加空格 */

(5)if、for、while、switch 等与后面的括号间应加空格,使 if 等关键字更为突出、明显,函数名与其后的括号之间不加空格,以与保留字区别开。
if (a >= b && c > d)

网友(2018-06-14):
编码规范,学习了,谢谢

网友A(2019-10-12):
请教下,第  7、程序块的分界符 中介绍  两个 if 没有看出区别,尤其第一个if 不规范,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第  7、程序块的分界符 中介绍  两个 if 没有看出区别,尤其第一个if 不规范,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络没有编辑好,错误的那个左括号有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