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sp_StartTimer计时器如何启动的?

楼主(2018-03-14):
void bsp_StartTimer(uint8_t _id, uint32_t _period)
{
        if (_id >= TMR_COUNT)
        {
                /* 打印出错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称 */
                BSP_Printf("Error: file %s, function %s()\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while(1); /* 参数异常,死机等待看门狗复位 */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tTmr[_id].Count = _period;                /* 实时计数器初值 */
        s_tTmr[_id].PreLoad = _period;                /* 计数器自动重装值,仅自动模式起作用 */
        s_tTmr[_id].Flag = 0;                                /* 定时时间到标志 */
        s_tTmr[_id].Mode = TMR_ONCE_MODE;        /* 1次性工作模式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
函数主要定义了s_tTmr这个结构体的几个变量,然后开中断,不知道怎么和硬件联系起来的?这个定时器是如何启动的?

网友A:
这个是个软定时器,基于Systick滴答定时器实现的,时基是在滴答定时中断里面做的简单计数。

网友B(2019-07-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软定时器,基于Systick滴答定时器实现的,时基是在滴答定时中断里面做的简单计数。

        bsp_StartTimer(0, 3000);                /* 定时器0是3000ms 单次定时器 */
        bsp_StartAutoTimer(1, 500);                /* 定时器1是500ms 自动重装定时器, 控制LED1按1Hz频率翻转闪烁 */
程序里面这是两个定时器么?我看只开了定时器2啊“#define USE_TIM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sp_StartTimer(0, 3000);                /* 定时器0是3000ms 单次定时器 */
        bsp_StartAutoTimer(1, 500);                /* 定 ...

V4网盘下载出厂程序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网盘下载出厂程序就看到了

安富莱网站终于好了!那么请教一下,用的其他的遥控器,代码用的您的,怎么解码出来的码值不对呢?代码就是开发板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