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DWT 计时器 整理

楼主(2018-03-15):
功能性硬汉的bsp_dwt 模块,RTOS我是用的RT-THREAD,最近看了ucos,看到有CPU时间戳获取的代码;
DWT这个外设,可以做很多测量用途,计算的时间和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对比,几乎是一致的;

看到编程指南关于DWT中有剩余的计数器,它们典型地用于程序代码的“性能速写”(profiling)。通过编程它们,就可以让它们在计数器溢出时发出事件(以跟踪数据包的形式)。
最典型地,就是使用CYCCNT寄存器来测量执行某个任务所花的周期数,这也可以用作时间基准相关的目的(操作系统中统计CPU使用率可以用到它)。

可以做很多程序关于时间测量的应用,,比如测试SRAM的读写速度、

吧硬汉的代码稍微做了改动,
获取CPU hclk频率 168M
/*
*********************************************************************************************************
*        函 数 名: BSP_CPU_ClkFreq
*        功能说明: 获取CPU 时钟频率 HCLK_Frequency 168M
*        形    参:  void
*        返 回 值: 时钟频率 单位HZ
*********************************************************************************************************
*/

uint32_t  BSP_CPU_ClkFreq (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return ((uint32_t)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时间戳转换成us时间:

uint32_t  CPU_TS32_to_uSec (uint32_t  ts_cnts)
{
    uint32_t  ts_us;
    uint32_t  fclk_freq;

    f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ts_us     = ts_cnts / (fclk_freq / DEF_TIME_NBR_uS_PER_SEC);

       return (ts_us);
}

获取具体PU时间戳 时刻,做了溢出修正,自动处理异常;
uint32_t CPU_TS_GET(void)
{
    uint32_t _get_ts;

    uint32_t _ts;

    static uint32_t _ts_bak;    /* 时间戳备份 */

    /* 最新的时间戳 us */
    _get_ts = CPU_TS32_to_uSec(DWT_CYCCNT);

    if(_get_ts < _ts_bak)
    {
        /* 做溢出修正 */
        _ts = MAXIMUM_TIMESTAMP_uS -_ts_bak+_get_ts;

        /* 加上上次数据 即可求出本次时间差*/
        _ts = _ts+_ts_bak;
    }
    else
    {
        /* 正常情况 */
        _ts = _get_ts;
    }

    /* 上次时间戳备份 防止溢出情况 */
    _ts_bak = _get_ts;

    return (_ts);
}

使用方法:

/* 定义三个全局变量 */
    uint32_t TimeStart;
        uint32_t TimeEnd;
        uint32_t TimeUse;

        TimeStart = CPU_TS_GET();
        rt_thread_delay(100);
        TimeEnd = CPU_TS_GET();

bsp_dwt.h

793 Bytes, 下载次数: 207

bsp_dwt.c

网友A(2020-03-23):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验过代码,我在main中一直循环调用,一段时间就异常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验过代码,我在main中一直循环调用,一段时间就异常中断了。

不会,除非你没有移植好。
这里新版uCOS例子里面就有,直接调用即可,uCOS-III的CPU利用率统计全靠这个。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18&fromuid=58

网友:
Mark,好东西,测试有些读写速度时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