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GUI 显示位图如何实现给定坐标居中显示??

楼主(2018-03-15):
如题, 制作列排的图标菜单, 希望每次给定x, y坐标后, 以这个点为中心绘制位图.
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emWin没有这种函数,你可以简单的换算一下。比如你要显示坐标是x,y,而位图的xsize和ysize也是知道的,那么起始坐标就是
x - xsize/2
y - ysize/2

楼主:
感谢硬汉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
        GUI_SetColor(GUI_GRAY_E7);
        GUI_FillRect(0, 34 * 2, 80, 34 * 3);
        if(bm > 0)GUI_DrawBitmap(bm, 30 - (bm->XSize / 2), 17 - (bm->YSize / 2));

        GUI_SetBkColor(bkcolor);
        GUI_SetColor(color);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scii, 115, 5);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 x,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