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关于emwin的窗口重绘

楼主(2018-03-16):
WM_HWIN GhManuList;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ManuList[]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WINDOW,    0,     0, 320, 480, 0},
    { TEXT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TEXT,      0,     0, 320,  35, 0},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LISTVIEW,  5,    35, 310, 386,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SEARCH,    5,   430,  74,  40,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DETERMINE, 123, 430,  74,  40, 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NULL, MANU_LANG,      241, 430,  74,  40, 0}
};
static void _cbManuList (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hList, hItem, hSearch, hDeter, hLang;
    int         ulId, ulNCode;
    GUI_RECT    Rect;
    int         cnt = 1;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16);
    BUTTON_SetDefaultTextAlign(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BUTTON_SetDefaultTextColor(GUI_BLUE, BUTTON_CI_UNPRESSED);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WM_GetClientRectEx(hWin, &Rect);
        GUI_DrawGradientV(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0xFF8080, 0x8080FF);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MANU_TEXT);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
        if (!GucKeyFlag)
            TEXT_SetText(hItem, ManuListEng[0]);
        else
            TEXT_SetText(hItem, ManuListCh[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hList = WM_GetDialogItem(hWin, MANU_LISTVIEW);
        LISTVIEW_SetFont(hList, &GUI_FontHZ16);
        LISTVIEW_SetGridVis(hList, 1);
        LISTVIEW_SetRowHeight(hList, 30);
        if (!GucKeyFlag)
        {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50, ManuListEng[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50, ManuListEng[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175, ManuListEng[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lse
        {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50, ManuListCh[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50, ManuListCh[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 175, ManuListCh[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HEADER_SetFont(LISTVIEW_GetHeader(hList), &GUI_FontHZ16);
        HEADER_SetHeight(LISTVIEW_GetHeader(hList), 30);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List, SCROLLBAR_CF_VERTICAL);
        hItem = WM_GetScrollbarV(hList);
        SCROLLBAR_SetWidth(hItem, 35);
        SCROLLBAR_SetThumbSizeMin(18);

        hSearch = WM_GetDialogItem(hWin, MANU_SEARCH);
        hDeter = WM_GetDialogItem(hWin, MANU_DETERMINE);
        hLang = WM_GetDialogItem(hWin, MANU_LANG);

        if (!GucKeyFlag)
        {
            BUTTON_SetText(hSearch, ManuListEng[1]);
            BUTTON_SetText(hDeter, ManuListEng[2]);
            BUTTON_SetText(hLang, ManuListEng[3]);
        }
        else
        {
            BUTTON_SetText(hSearch, ManuListCh[1]);
            BUTTON_SetText(hDeter, ManuListCh[2]);
            BUTTON_SetText(hLang, ManuListCh[3]);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ulId = WM_GetId(pMsg->hWinSrc);
        ulNCode = pMsg->Data.v;

        switch (ul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 (ulId == MANU_LISTVIEW)
            {

            }
            else if (ulId == MANU_DETERMINE)
            {
                WM_HideWindow(GhManuList);
                WM_ShowWindow(GhMainWin);
            }
            else if (ulId == MANU_LANG)
            {

                GucKeyFlag = (cnt % 2);
                cnt++;
                WM_Paint(GhManuList);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ManuList (WM_HWIN hWin)
{
    GhManuList = GUI_CreateDialogBox(_aManuList, GUI_COUNTOF(_aManuList), _cbManuList, WM_HBKWIN, 0, 0);
    return GhManuList;
}

以上是我的代码,我本来想在点击MANU_LANG这个ID所对应的窗口之后,窗口中的控件进行中英文切换。
但是由于我这个窗口在一开始就已经创建,所以点击MANU_LANG,控件并没有切换中英文,但是在这个窗口下的子窗口(我用了创建和删除窗口操作)就可以进行切换,所以似乎需要在窗口重绘的时候才能切换字体。
希望有大神能够帮忙解答一下如何才能使得窗口进行中英文切换,谢谢!

网友A:
如果在当前页面,点击就要生效的话,暂时我也没有好的思路,可以在按钮切换消息里面统一将这些控件的显示内容重新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当前页面,点击就要生效的话,暂时我也没有好的思路,可以在按钮切换消息里面统一将这些控件的显示内 ...

这样也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我还设置了B窗口和这个A窗口同时在上电后创建,然后只显示A窗口,那么B窗口的控件显示无法做这种切换处理(不同的窗口的控件句柄是局部变量)。除非我把B窗口设置为触发消息后创建及删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我还设置了B窗口和这个A窗口同时在上电后创建,然后只显示A窗口,那么B窗口的控 ...

发自定义消息给窗口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自定义消息给窗口B

不太明白, 这个自定义消息里面应该写什么,才能够通知B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 这个自定义消息里面应该写什么,才能够通知B窗口

可以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自定义emWin消息的实现,窗口B接收到消息后,更新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自定义emWin消息的实现,窗口B接收到消息后,更新即可。
http://forum.armf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