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clipse 搭建STM32F103环境...

楼主(2018-03-16):
最近因为需要使用ECLIPSE搭建ST开发环境,一直没成功,请问谁有相关经验

PS: 总提示

make all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c
Invoking: Cross ARM GNU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d" -MT"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c -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c"
/bin/sh: arm-none-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Error 127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ubdir.mk:24: recipe for target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failed

arm-none-eabi-gcc环境变量已经配置了。。。

网友A:
推荐直接上TrueSTUDIO,是基于Eclipse + GCC的。ST已经收购这家公司了,免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上TrueSTUDIO,是基于Eclipse + GCC的。ST已经收购这家公司了,免费使用。

已经解决了,是需要把make路径放在gcc路径后面
不过提示arm-none-eabi-g++: error: nano.spe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这个需要把 nano.specs禁止

TrueSTUDIO是否对企业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需要把make路径放在gcc路径后面
不过提示arm-none-eabi-g++: error: nano.specs: No such ...

免费。

楼主:
。。。。了解下,谢了

之前MDK居然发律师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下,谢了

之前MDK居然发律师函。。。

找台不连接外网的电脑就可以了,或者安装配置防火墙,阻止相关程序联网。

当然,还是支持正版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不连接外网的电脑就可以了,或者安装配置防火墙,阻止相关程序联网。

当然,还是支持正版最好

不能断网

网友:
sw4stm32也可以  免费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上TrueSTUDIO,是基于Eclipse + GCC的。ST已经收购这家公司了,免费使用。

这个工具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