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的LISTVIEW能够实现多选功能吗?

楼主(2018-03-16):
我看到LISTVIEW没有多选API函数,LISTBOX有多选函数,但是LISTBOX只能垂直布局。
请问有没有办法让LISTVIEW实现多选,或者让LISTBOX实现水平布局?

网友:
不支持,暂时无思路。

网友A:
自己写个吧  用按钮控件写 回调里重绘按钮控件  逻辑自己写  一样可以实现  是不过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吧  用按钮控件写 回调里重绘按钮控件  逻辑自己写  一样可以实现  是不过麻烦些

具体怎么写,能否发个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写,能否发个例子?

参照安富莱V6-561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通过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各种按钮效果  这个里面有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写,能否发个例子?
_hButton_Setting_CCCheck = BUTTON_CreateEx(60, 48, 35, 21, _hWindow_Setting, WM_CF_SHOW|WM_CF_HASTRANS,0, ID_BUTTON_SETTING_CC_CHECK);
                WM_SetCallback(_hButton_Setting_CCCheck, _cbButton_Private);

static void _cbButton_Privat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GUI_RECT Rect;
        hWin  = pMsg->hWin;
    uint8_t MAC = 3;
    uint8_t aa_flag = 1;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WM_GetClientRect(&Rect);
if(hWin == _hButton_Setting_CCCheck)                  /*CC检测开关*/
            {
                if(aa_flag)
                {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C);
                }

                if (BUTTON_IsPressed(hWin))
                {
                    if(SYS_FlashInfo.sys_info_cc_check == FLASH_INFO_EXIST)     /*CC 检测开*/
                    {
                        GUI_SetColor(X_CHARGE_GREEN);
                        if(aa_flag)
                        {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MAC, Rect.y0*MAC, Rect.x1*MAC, Rect.y1*MAC, Rect.y1*MAC/2);
                            GUI_SetColor(GUI_WHITE);
                            if(lcddev.id == inch_4342)
                                GUI_AA_FillCircl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Rect.y1*MAC/2);
                            else if(lcddev.id == inch_7084)
                                GUI_AA_FillEllips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0.96*(Rect.y1+1)*MAC/2, Rect.y1*MAC/2);
                        }
                    }
                    else
                    {
                        GUI_SetColor(0x999999);
                        if(aa_flag)
                        {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MAC, Rect.y0*MAC, Rect.x1*MAC, Rect.y1*MAC, Rect.y1*MAC/2);
                            GUI_SetColor(GUI_WHITE);
//                            GUI_AA_FillCircl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Rect.y1*MAC/2);
                            if(lcddev.id == inch_4342)
                                GUI_AA_FillCircl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Rect.y1*MAC/2);
                            else if(lcddev.id == inch_7084)
                                GUI_AA_FillEllips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0.96*(Rect.y1+1)*MAC/2, Rect.y1*MAC/2);
                        }
                    }
                    GUI_SetBkColor(0x999999);
//                    GUI_SetColor(0x999999);
                }
                else
                {

                    if(SYS_FlashInfo.sys_info_cc_check == FLASH_INFO_NONE)     /*CC 检测开*/
                    {
                        GUI_SetColor(0x999999);
                        if(aa_flag)
                        {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MAC, Rect.y0*MAC, Rect.x1*MAC, Rect.y1*MAC, Rect.y1*MAC/2);
                            GUI_SetColor(GUI_WHITE);
                            if(lcddev.id == inch_4342)
                                GUI_AA_FillCircl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Rect.y1*MAC/2);
                            else if(lcddev.id == inch_7084)
                                GUI_AA_FillEllipse(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0.96*(Rect.y1+1)*MAC/2, Rect.y1*MAC/2);
                        }
                    }
                    else
                    {
                        GUI_SetColor(X_CHARGE_GREEN);
                        if(aa_flag)
                        {
                            GUI_AA_FillRoundedRect(Rect.x0*MAC, Rect.y0*MAC, Rect.x1*MAC, Rect.y1*MAC, Rect.y1*MAC/2);
                            GUI_SetColor(GUI_WHITE);
                            if(lcddev.id == inch_4342)
                                GUI_AA_FillCircle(Rect.x1*MAC-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Rect.y1*MAC/2);
                            else if(lcddev.id == inch_7084)
                                GUI_AA_FillEllipse(Rect.x1*MAC-Rect.y1*MAC/2-MAC*2, Rect.y1*MAC/2, 0.96*(Rect.y1+1)*MAC/2, Rect.y1*MAC/2);
                        }
                    }
                    GUI_SetBkColor(0x999999);
//                    GUI_SetColor(0x999999);
                }
                if(aa_flag)
                    GUI_AA_DisableHiRes();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写,能否发个例子?

参考我上面发的简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上面发的简要代码

好像这样实现不了吧?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这样实现不了吧?不太懂

只是一个参考  肯定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