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INIWTM32 移植emwin 不能播放图片,如何解决动态内存不足

楼主(2018-03-17):
我在做MINISTM32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需要在MINI上移植EMWIN(项目需要手持式 的小型机)  然后播放图片,我移植了FATFS,(后面还要做MP3播放 WIFI 和GPS 定位 )
由于没有外部内存 动态内存只有SRAM (45kb),内存管理分配35KB。
如果我要读取外部的图片的话,就要分配动态内存给缓冲区,然后EMWIN 本生就占有30KB 的动态内存 ,
我减小EMWIN 为15KB,然后分配15KB给缓冲区(会释放) ,但是读取图片还是出问题,
然后读取图片就没办法读,有没有在不换机子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望大佬救场。

明明我已经申请了15kb的动态内存 ,为什么读文件就会出错。

明明我已经申请了15kb的动态内存 ,为什么读文件就会出错。

网友:
你发的截图里没有看到你调用emWin的JPEG。首先你的当前的动态内存太小了,不适合显示JPEG格式的图片,你要显示BMP格式的,而且要采用边读边显示的方式。

详情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BMP章节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A:
大哥  你打开的是个.c文件啊    而且你如果显示图片没有外部的SDRAM基本上不太能实现  即使实现了效果也不会太好  比如显示太慢等  可能会达不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打开的是个.c文件啊    而且你如果显示图片没有外部的SDRAM基本上不太能实现  即使实现了效果也不 ...

我开始在网上看的一篇文章 上面写的读取的是.c 文件,现在才知道,内存太小,不过我之前把文件改的只有5KB,都没办法读进去。。 现在我用的直接把bmp文件读进去,能显示 不过太慢,由于没有FSMC ,好像只有这个办法,请问你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在网上看的一篇文章 上面写的读取的是.c 文件,现在才知道,内存太小,不过我之前把文件改的只有5K ...

不太好解决啊  这是硬伤啊  你试试显示BMP的图片  或者把图片转换成位图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在网上看的一篇文章 上面写的读取的是.c 文件,现在才知道,内存太小,不过我之前把文件改的只有5K ...

没有足够的内存去缓存这些数据  显示起来确实会很慢   建议你提升一下硬件配置吧   要不即使能做成产品估计体验也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足够的内存去缓存这些数据  显示起来确实会很慢   建议你提升一下硬件配置吧   要不即使能做成产品估 ...

恩恩 谢谢啦 我就是用的Bmp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