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性能加特之ARM Compiler 6编译器与ARM Compiler 5的比较,事隔五年后再次开启MDK各项性能研究

楼主(2018-03-18):
    MDK5在2013年刚发布的时候就开始不遗余力的研究MDK5的各种新特性,特别是RTE环境,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将我们自己的驱动包添加到RTE中。

    后来再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发现MDK5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KEIL更新的也比较频繁,各种小版本不断发布出来。后来直接放弃了,我们的开发板例子全部是基于MDK4创建的。需要MDK5的话,可以直接打开转换成MDK5或者安装兼容包。

   最近开始直接使用最新的MDK5.25 pre2,的确是比以前好用了很多。MDK5迭代了这么多版本才做的像模像样些,也是不容易。借着搞i.MX RT的契机,全面研究下MDK5中的各种性能,特别是新版的RTX5及其中间件。相比硬件的研究,还是更喜欢研究软件,最开心还是将牛X的软件用到MCU上,不断的优化再优化直到性能被榨干。去年年底开源发布的二代示波器算是软件性能极致发挥的一个代表。

注:ARM Compiler 6 我们简称AC6,ARM Compiler 5简称AC5。

根据ARM官方的时间记录,AC6是在2015年发布的。推出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1、首先是安全认证,编译器也是有安全认证的,下面是AC5和AC6的对比

2、AC5和AC6的综合PK,根据这个比较,AC6的综合性能提升了14.9%。
    事实上,在一些大型工业和汽车代码体系中,性能比上一代增长超过30%。 这是针对复杂,真实的嵌入式代码进行全面优化的结果,而不是专注于某个芯片测试。

3、AC6,AC5和GCC生成代码量大小的比较

更详细些,下面是使用了常用的标准代码做测试比较,结果如下

下面这个是GCC使能优化库newlib-nano,ARM Compiler 6使能microlib对比:

对比可以看出ARM Compiler 6编译器的优化效果非常明显。

4、随着AC6的不断升级,性能也一代比一代强

5、说了这么多,实际对比效果如何呢。
下面是官方之前做的一个简单比较。因为代码量太小,所以提升不明显,也就是说使用AC5三级优化加时间优化,性能也不差、特别是AC5的时间优化,优化效果超给力。不过下面是AC6.6版本,根据第4条,到了AC6.9,性能更加强了,特别是浮点的处理。

总结
不断的追求学习新的技术,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后面将普及使用AC6.X作为工程模板。

楼主:
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整理完

网友:
凌晨发布??辛苦了

网友A:
貌似编译器从armcc切成了armclang,如果现成工程里用了armcc独有的编译选项,切成armclang后,会报一堆的编译错误

网友:
我感觉在同时支持多个编译器会有一些工作量, 因为以前写代码的人没能想到,armcc6.9是破坏性升级的。

如果是当成完全不同的编译器感觉会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估计只能当成不同的编译器,NXP 的 SDK在armclang6.9上基本上全军覆没

网友:
好像很牛的感觉!

网友B:
硬汉,我觉得你们的例程最大的意义是教导用户如何掌握(开发板的)使用,在保证初学者容易理解的前提下将提高性能作为一种高级技巧,但不应该将压榨性能作为一个重要方向,那样会提高入门门槛。

网友:
期待新的模板,楼主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我觉得你们的例程最大的意义是教导用户如何掌握(开发板的)使用,在保证初学者容易理解的前提下将提 ...

非常感谢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编译器从armcc切成了armclang,如果现成工程里用了armcc独有的编译选项,切成armclang后,会报一堆的编 ...

是的。所以我们这边现在还没开始做这个呢。不是简单适配一下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我们这边现在还没开始做这个呢。不是简单适配一下就可以完成的。

据说armclang 的编译选项接近GCC,也许可以往GCC上靠一下试试,这件事情估计也要考虑了,因为到了cortex-m23/m33, 要支持TrustZone,只有armclang了,armcc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armclang 的编译选项接近GCC,也许可以往GCC上靠一下试试,这件事情估计也要考虑了,因为到了cortex- ...

请教,TrustZone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挑编译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TrustZone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挑编译器的?

MDK/DS-5 只在armclang上支持了TrustZone, IAR似乎升级到8.X后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好高深,我还得继续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armclang 的编译选项接近GCC,也许可以往GCC上靠一下试试,这件事情估计也要考虑了,因为到了cortex- ...

嗯,是啊。不能错过M23/M33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DK/DS-5 只在armclang上支持了TrustZone, IAR似乎升级到8.X后就可以了。

还是不明白,难道TrustZone不能通过C语言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难道TrustZone不能通过C语言访问?

有一些 CMSE 之类的扩展是需要编译器来做的

网友D:
Keil MDK 5 编译的固件大小比Keil MDK 4要大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eil MDK 5 编译的固件大小比Keil MDK 4要大不少

是不是优化等级,microlib这些配置不一样?

网友E:
cubemx 的开发人员又要抓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ubemx 的开发人员又要抓狂了???

用词太准确了,一针见血,力透纸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优化等级,microlib这些配置不一样?

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