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的写入会做校验吗?

楼主(2018-03-18):
查看Fastfs的源码,发现f_write并没有做校验,那么假如我要确保我写入的数据无误,是不是还要自己再f_read并比较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分类搞错了,应归属于  "论坛»论坛›嵌入式软件›文件系统"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要f_write返回正常就没有问题,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校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要f_write返回正常就没有问题,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校验下。

我觉得SD卡控制器底层应该是有校验的,不然windows等OS就没办法保证文件复制粘贴的准确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D卡控制器底层应该是有校验的,不然windows等OS就没办法保证文件复制粘贴的准确性了。

SD卡有校验,有ECC校验,因为SD卡是基于NAND架构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有校验,有ECC校验,因为SD卡是基于NAND架构实现的。

原来SD的内部是NAND Flash,所以SD卡标准指的应该是SD卡上面的控制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