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内存管理方式5

楼主(2018-03-18):
大神们,FreeRTOS内存管理5,申请内存时,有没有提供指定内存断的涵数?

网友A:
指定使用那个区段的函数?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使用那个区段的函数? 是这个意思不。

是的,像分两段,一段外部SRAM,一段内部RAM。申请的时候如何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像分两段,一段外部SRAM,一段内部RAM。申请的时候如何指定?

推荐使用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 ... F%CC%AC%C4%DA%B4%E6

或者你得改造下heap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