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将工程指定文件设置到RAM中执行的方法,后面RT1052会用到

楼主(2018-03-19):
参考例子路径:C:\Keil_v474\ARM\Examples\RamFunction
-----------------------------------------------------------------------
重要说明:
The RamFunction program demonstrates how to define a function that
executes in RAM. This may be useful for IAP Flash programming or to
improve to the performance with slow external Flash devices.

Functions that are be executed in RAM should reside in a seperate
source module. Using the 'Options for File' dialog you can simply change
the 'Code / Const' area of a module to a memory space in physical RAM.

Available memory areas are declared in the 'Target' tab of the
'Options for Target' dialog.

In this example the internal RAM area is split into two areas IRAM1, IRAM2.

如下两个地址进行设置:

网友A: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直接将整个C文件里的变量都定义到SD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直接将整个C文件里的变量都定义到SDRAM吗

对于MDK来说,大部分的启动初始化都是封装起来的,可以试试在复位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优先完成SDRAM的初始化试试看。然后系统会有一个加载数据到RAM中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直接将整个C文件里的变量都定义到SDRAM吗

我在LPC4300上这么样不行,因为在SDRAM还没初始化前就开始搬运了,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MDK来说,大部分的启动初始化都是封装起来的,可以试试在复位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优先完成SDRAM的初始化 ...

好像系统有个外部ram数据初始化的函数

网友:
真正要安全的做好这件事,最好还是自己写linker file,自己写搬运的代码,比如这种:

EXEC_m_ramfunc  m_ramfunc_start m_ramfunc_size { ; execute address = m_ramfunc_start
  * (ramfunc_section)

extern uint32_t Load$EXEC_m_ramfunc$Base[];   // Base address for loading ram function
extern uint32_t Load$EXEC_m_ramfunc$Length[]; // Size of ram function
extern uint32_t Image$EXEC_m_ramfunc$Base[];

uint8_t *codeRelocateRomStart;
uint32_t codeRelocateSize;
uint8_t *codeReloocateRamStart;
codeRelocateRomStart = (uint8_t *)Load$EXEC_m_ramfunc$Base;
codeRelocateSize = (uint32_t)Load$EXEC_m_ramfunc$Length;
while (codeRelocate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