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emwin显示jpg图片,方法二显示乱码,方法显示ok,是何故啊 ?

楼主(2018-03-19):
请教下,使用emwin显示jpg图片,方法 2 显示乱码,方法 1 显示ok,是何故啊 ?

*********************************************************************************************************
*                                               宏定义
*********************************************************************************************************
*/
/* 边加载边显示的方式选择      :Method1             方法 1
   直接加载到SDRAM进行显示选择 :Method2        方法 2
#define Method2

方法1显示图片如下:

使用方法2显示如下:

两幅图片显示的都是同一个文件,怎么会这样啊 ??????????

另外我使用单片机内部ram 显示小尺寸的图片时也会出现上面一样的情况,初步排除是内存造成的问题了
显示 bmp , png 图片使用方法1、2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将图片以C数组个格式添加到工程看看。另外就是换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图片以C数组个格式添加到工程看看。另外就是换个图片看看。

你好,最新发现,我之前使用的是 emwin v5.40版本的,改成 v5.32 版本貌似就没有问题了,

怎么使用 v5.40 版本就不行啊 ??

v5.40版本的,带argb库与不带 argb库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最新发现,我之前使用的是 emwin v5.40版本的,改成 v5.32 版本貌似就没有问题了,

怎么使用 v5 ...

把你的图片上传上来,我走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片上传上来,我走一个看看。

你好,使用emwin v5.32版本可以显示,两种方法都行,

使用 emwin v5.40的边解码边显示可以,使用存储功能显示颜色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使用emwin v5.32版本可以显示,两种方法都行,

使用 emwin v5.40的边解码边显示可以, ...

把你的原始图片弄成压缩包上传来,我在我们板子上面帮你测试下,用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原始图片弄成压缩包上传来,我在我们板子上面帮你测试下,用5.40.

刚刚上传错了,现在原始图片已经上传了,麻烦你重新下载一下吧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V6板子,emWin库是5.40,ABGR格式,用的我们JPEG例子,例子未做任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V6板子,emWin库是5.40,ABGR格式,用的我们JPEG例子,例子未做任何修改。

那看来还是我的底层接口有问题啊,

另外你现在使用的底层接口有没有做什么修改啊,能否重新发一下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我的底层接口有问题啊,

另外你现在使用的底层接口有没有做什么修改啊,能否重新发一下啊  ...

原始例子,未做任何修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例子,未做任何修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3D ...

我现在使用我目前的这个底层驱动接口,使用 emwin v5.32 版本就没有问题,还真是搞不懂啊

我下载来再好好研究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终于摆平了,原来使用 emwin 5.40 版本的库是,需要屏蔽如下函数:
//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1555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1555I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1555
//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565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565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RGB565
//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4444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4444I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