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25解决了MDK5.24无法打开MDK4创建的工程项目问题

楼主(2018-03-20):
之前MDK5.24打开MDK4工程有这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2100&highlight=5.24

现在MDK5.25没有这个问题了,一路点击OK即可

网友A:
之前用5.24,都是手动改项目文件来打开的,于修复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5.24,都是手动改项目文件来打开的,于修复这个问题了

是的,之前还以为KEIL放弃MDK4的兼容了,现在终于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还以为KEIL放弃MDK4的兼容了,现在终于好用了

能用这个5.25版本调试你之前的RTX+RL-TCPNe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个5.25版本调试你之前的RTX+RL-TCPNet么?

可以,直接编译的话,会有警告,想去掉警告的话,安装个MDK4的兼容包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编译的话,会有警告,想去掉警告的话,安装个MDK4的兼容包即可。

那就是说我可以把4.74版本卸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我可以把4.74版本卸载了么?

是的。

网友B:
也不影响你例程里RTX调试时的信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影响你例程里RTX调试时的信息显示?

好像不影响,你实际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影响,你实际测试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影响,你实际测试下。

按照了兼容包,用5.25直接打开了工程,但是还是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了兼容包,用5.25直接打开了工程,但是还是有警告

加上这个就无警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这个就无警告了。

确实没警告了,这个参数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这个就无警告了。

哦,是忽略警告的意思

网友C:
我都是直接在改v4工程的后缀……加个x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在改v4工程的后缀……加个x就好了

好办法,就是5.24是个bug,转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