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移植SD卡不成功,调用finit函数移植返回1,附原工程文件,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8-03-20):
RL-Flashfs移植SD卡不成功,调用finit函数移植返回1,附原工程文件,请大神指导,可以交流,

Template - RTX-SD.rar

SD卡RL-Flashfs移植

网友A:
1 表示:IO错误,I/O驱动初始化失败,或者没有存储设备,或者设备初始化失败

检查下你的SD卡底层接口文件配置好了没。基本可以确定是底层问题,另外就是换个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表示:IO错误,I/O驱动初始化失败,或者没有存储设备,或者设备初始化失败

检查下你的SD卡底层接口文 ...

用其他的程序测试了一下,SD卡没有问题,底层感觉也没有问题,您可以帮忙我看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其他的程序测试了一下,SD卡没有问题,底层感觉也没有问题,您可以帮忙我看看嘛?

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finit函数的原型你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nit函数的原型你有吗?

源码吗,我没有哦

楼主(2018-07-25):
引用 网友A:
源码吗,我没有哦

亲,看你在freertos中,要进入停止模式需要将滴答定时器关闭,否则会被一直给唤醒,有没有官网的资料有介绍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看你在freertos中,要进入停止模式需要将滴答定时器关闭,否则会被一直给唤醒,有没有官网的资料有介 ...

Cortex-M3/M4权威指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M3/M4权威指南就行。

嗯嗯,我也看了权威指南,没有找到,您是在那块看到,滴答定时器可以唤醒停止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看了权威指南,没有找到,您是在那块看到,滴答定时器可以唤醒停止模式

M4指南英文版,第9章,你找下。

网友:
是不是用SDIO接口?是的话那个任务优先级要最高,不能被别的任务打断,不然会因为超时而导致硬件访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