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 COSMIC工具一直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8-03-20):
想用cosmic编译器下载hex文件,程序一致下载不成功。用iar软件直接下载是ok的
查看了开发手册和网上问答,每一步都做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大神赐教。
错误显示:
已做步骤:1.确认供电及硬件通讯状态  ok    因为Iar可正常下载
                   2.驱动安装    正常
                  3.更新硬件   成功
               4.重启软件、更换下载器都试过,下载还是不成功。

网友:
帮顶,没用过STM8,可以去ST中文社区的STM8版块咨询下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forum-394-1.html

楼主:
找到原因了,问题出在这,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Hardware:ST-LINK--->Port:USB--->Programming mode:SWIM--->Device:STM8S103F3
--->OK  ,没有配置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