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20):
请问大侠:
       STM8S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是什么意思(PD5经过R1连接到H1),这是一个电热毯电路原理图。

网友:
帮顶,不懂硬件设计。

网友A:
H1连接到了哪里?PD5是AD采样引脚,看起来应该是监测H1的电压。

妈蛋,哪个牌子的电热毯?太坑爹了,太他妈糟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1连接到了哪里?PD5是AD采样引脚,看起来应该是监测H1的电压。

妈蛋,哪个牌子的电热毯?太坑爹了,太 ...

我估计是抄板,抄错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抄板,抄错电路了

抄错板是有可能的,但总体方向没错,用这种电源方案的产品,在我眼里一律是坑蒙拐骗的糟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错板是有可能的,但总体方向没错,用这种电源方案的产品,在我眼里一律是坑蒙拐骗的糟烂货。

(1)L、N是220V电源,H1、H2经端子连接到电热毯上。
(2)F2是电阻式温度保险丝,贴到R115上检测温度,所以R115和D4跟PD5的输入应该没有关系,这两个不用考虑。
(3)本项目是将原控制板加上WIFI接入阿里智能,用APP控制。抄的原板电路,抄板检查了好几遍应该没错,PD5如果检测H1电压的话貌似应该再增加一个电阻分压方式检测吧,难道拿到的板子本身就有问题,所以H1经过1MΩ接入220V理解不通。

楼主:
搞明白了,STM8S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的作用是:零点检测,实现在零点时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或关断。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