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迷你stm 32emwin 移植后,读取文件,按钮失灵,如何下边读取文件一边检测时间,裸机

楼主(2018-03-20):
我在做emwin 上调用MP3 模块,其中需要对文件进行读取,然后播放,这时候屏幕就会失灵,播放完后能够点击,我看例子里面能够对按钮进行扫描,一边传数据一边扫描硬件按钮,请问用到emwin 怎么扫描。谢谢啦

网友:
楼主你用的不是我们的开发板,最好去找你开发板的技术支持,主要是对你的板子不太了解,仅能对emWin部分对你做个回复

参考我们V6板子音乐播放器例子即可,这个需要你有个好的综合框架才行,这个是软解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

楼主:
我这个内存太小没法装系统,有没有那种裸机上跑的,我现在想知道就是emwin  这个就是程序在持续的读文件,然后有时间读,然后在读的时候有空空余的时间做其他的,我想问问emwin体重有这种机制没,我开始向在 程序里写GUI_EXEC();在程序读的时候,去执行这个,案件就不行了,这个板子是老师买的,我平时都是在逛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内存太小没法装系统,有没有那种裸机上跑的,我现在想知道就是emwin  这个就是程序在持续的读文件, ...

控件和窗口才需要GUI_EXEC();,建议直接调用2D函数绘制界面,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调用GUI_EXEC();了,从而简化你的实现。跟裸机界面设计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运用的时间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