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pwm启动和停止的事宜

楼主(2018-03-21):
   高级定时器time 1 PWM输出

/*定时器1通道4输出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计数值小于比较值输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有效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的第几通道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MOE 主输出禁止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4预装载使能         m,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DISABLE);  //禁止TIM1

   刚开始初始化时候,是不是要把这2个禁止:

TIM_Cmd(TIM1, DISABLE);  //禁止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MOE 主输出禁止

然后在调用开始工作地方打开这2个函数
接着要暂停时候只要调用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MOE 主输出禁止
暂停重启再调用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禁止

请问我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tim_pwm,c文件即可,使用方法看此贴,从TIM1到TIM14均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TIM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tim_pwm,c文件即可,使用方法看此贴,从TIM1到TIM14均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 ...

哦哦,没仔细看到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