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定时器的作用

楼主(2018-03-22):
跑RTOS时,定时执行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task里面vTaskDelayMs(),或者哪里Block了然后Timeout。这样一来,OS提供的软件定时器会用在哪里呢?定时器任务又不能耗时太久,因此想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或者说,软件定时器一般怎么用?

网友:
其实定时器真的没啥用,就是相对于任务来实现,方便些,可以做周期性的,也可以做单次的。

只是FreeRTOS的定时器任务比较特殊,有如下作用:

楼主:
对,它本身就是一个任务,所以觉得软定时除了少些几句话之外然并卵,还担心优先级的问题(只能有一个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