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分享一下JLINK V9自带的串口功能

楼主(2018-03-22):
分享一下JLINK V9自带的串口功能,RXD为JTAG-17脚,TXD为JTAG-5脚,很好用,可以一边仿真一边与硬串口同时通信,而不用别的硬件工具转到PC上,谁用谁知道。

网友A:
东西呢?不会是一句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呢?不会是一句话吧。

这个有什么东西啊,只是分享一下怎么连接JLINK V9的USB to 串口 功能接线而已啊,还不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东西啊,只是分享一下怎么连接JLINK V9的USB to 串口 功能接线而已啊,还不明白吗?

你上一张图都好嘛,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一张图都好嘛,有图有真相。

在办公室,不便上图,就是把JLINK的20PINJTAG中的5脚连到单片机的RXD,17脚连接到单片机的TXD,就这么简单。

网友B:
任何需要占用额外引脚都麻烦,终将被SEGGER的RTT和MDK的Event Recorder所取代,他们俩都仅需要SWD的数据和时钟两个引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需要占用额外引脚都麻烦,终将被SEGGER的RTT和MDK的Event Recorder所取代,他们俩都仅需要SWD的数据和 ...

是的,这样是真的虚拟了,但只能做不需要单片机自身的真硬串口时适用,因为你不走真的硬串口就无法知道单片机上的真硬串口是否正常,像我现在要与上位机调试MODBUS-RTU,是不可以脱离硬件串口连接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是真的虚拟了,但只能做不需要单片机自身的真硬串口时适用,因为你不走真的硬串口就无法知道单 ...

如果你是485接口,还是反映不了实际情况。仅仅调试个串口通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485接口,还是反映不了实际情况。仅仅调试个串口通信还行。

是的,还差收发方向控制等,如果要完全调试还是得加上收发芯片电路的。

网友:
RTT 我  有研究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