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freertos中的局部变量事宜

楼主(2018-03-22):
freertos中的任务1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在任务1被切换出后,再从其他任务2调度回任务1,这个时候任务1的局部变量值能恢复原来的值吗?

网友A:
任务切换对局部变量没有影响,因为局部变量是用的任务栈空间,每个任务的栈空间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切换对局部变量没有影响,因为局部变量是用的任务栈空间,每个任务的栈空间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

就是说数据还能一直保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数据还能一直保存呢?

是的,任务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不影响的,他们都是独立的空间。

但是任务函数里面子函数的局部变量在这个子函数执行完是会被释放的。

网友B:
完全独立的栈空间,只要你不调用DeleteTask就一直在,本质是个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任务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不影响的,他们都是独立的空间。

但是任务函数里面子函数的局部变量在这 ...

haode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独立的栈空间,只要你不调用DeleteTask就一直在,本质是个全局变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