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将显示格式从565改成888后的画面闪烁问题

楼主(2018-03-22):
手上有个F7的板子,做了一个小东西。
根据硬汉大腿的教程,修修改改终于能成功驱动,在565格式 33M像素时钟下正常显示emwin。
画面切换,各种操作也都OK。

只是在讲emwin的显示格式从565改为888配置后。
发现在画面没有切换更新时,能正常显示。在切换更新过程中,画面会扭曲抖动。然后再稳定下来。
如果仅将像素时钟降低到18M左右,画面就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根据教程已经做过的检查如下:
1.检查显存容量已经按 800*480*3(RGB888)*3(buffer) 确定sdram中空出足够的空间。
2.确实使能了emwin的缓存,没开启emwin的MEMDEV
3.检查当前屏IC的信息,确实修正了LTDC的参数,极性。该屏文档推荐的像素时钟就在33M左右。
4.在Config文件中确实分配了足够多的动态缓存(20M)

为什么在33M像素时钟下565完全OK 仅仅改为888就会导致如此后果。
请问下我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导致这个速度的原因是每次通信的数量上去后,F429的综合性能已经跟不上了,与F429的总线矩阵,SDRAM和DMA2D的性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致这个速度的原因是每次通信的数量上去后,F429的综合性能已经跟不上了,与F429的总线矩阵,SDRAM和DMA2D ...

感谢硬汉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