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中新增的任务Join模式不错,适合以后搞BSD Socket

楼主(2018-03-23):
(图片)

网友:
没接触过BSD Socket,百度了下,也在此帖扫下盲吧
1.关于Socket:
网络上的两个程序通过一个双向的通信连接实现数据的交换,这个连接的一端称为一个socket。
建立网络通信连接至少要一对端口号(socket)。socket本质是编程接口(API),对TCP/IP的封装,TCP/IP也要提供可供程序员做网络开发所用的接口,这就是Socket编程接口;HTTP是轿车,提供了封装或者显示数据的具体形式;Socket是发动机,提供了网络通信的能力。
Socket的英文原义是“孔”或“插座”。作为BSD UNIX的进程通信机制,取后一种意思。通常也称作"套接字",用于描述IP地址和端口,是一个通信链的句柄,可以用来实现不同虚拟机或不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在Internet上的主机一般运行了多个服务软件,同时提供几种服务。每种服务都打开一个Socket,并绑定到一个端口上,不同的端口对应于不同的服务。Socket正如其英文原义那样,像一个多孔插座。一台主机犹如布满各种插座的房间,每个插座有一个编号,有的插座提供220伏交流电, 有的提供110伏交流电,有的则提供有线电视节目。 客户软件将插头插到不同编号的插座,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服务。
链接:https://baike.baidu.com/item/socket/281150?fr=aladdin
2.关于BSD Socket:
伯克利套接字(Berkeley sockets),也称为BSD Socket。伯克利套接字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是采用C语言的进程间通信的库,经常用在计算机网络间的通信。 BSD Socket的应用编程接口已经是网络套接字的事实上的抽象标准。大多数其他程序语言使用一种相似的编程接口。
BSD Socket作为一种API,允许不同主机或者同一个计算机上的不同进程之间的通信。它支持多种I/O设备和驱动,但是具体的实现是依赖操作系统的。这种接口对于TCP/IP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是互联网的基础技术之一。它最初是由加州伯克利大学为Unix系统开发出来的。所有现代的操作系统都都实现了伯克利套接字接口,因为它已经是连接互联网的标准接口了。
链接:https://blog.csdn.net/blueman2012/article/details/669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