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函数如何使用OS分配的内存?

楼主(2018-03-23):
通过下面简单几句话,就让任务函数的临时变量都分配到OS提供的heap中而不是stm32自身的stack,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 pxCode是用户的任务函数指针,地址在Flash里面
// pxTopOfStack是在对应的任务TCB里面
StackType_t *pxPortInitialiseStack( StackType_t *pxTopOfStack, TaskFunction_t pxCode, void *pvParameters )
{
        /* Simulate the stack frame as it would be created by a context switch
        interrupt. */

        /* Offset added to account for the way the MCU uses the stack on entry/exit
        of interrupts, and to ensure alignment. */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portINITIAL_XPSR;        /* xPSR */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 ( StackType_t ) pxCode ) & portSTART_ADDRESS_MASK;        /* PC */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 StackType_t ) prvTaskExitError;        /* LR */

        /* Save code space by skipping register initialisation. */
        pxTopOfStack -= 5;        /* R12, R3, R2 and R1. */
        *pxTopOfStack = ( StackType_t ) pvParameters;        /* R0 */

        /* A save method is being used that requires each task to maintain its
        own exec return value. */
        pxTopOfStack--;
        *pxTopOfStack = portINITIAL_EXEC_RETURN;

        pxTopOfStack -= 8;        /* R11, R10, R9, R8, R7, R6, R5 and R4. */

        return pxTopOfStack;
}

网友A:
简单说的,每个任务都保存着一套系统寄存的数值,需要切换到那个任务,就保存当前值,恢复另一个任务的寄存器值给这些系统寄存器,从而实现任务切换。

每个任务创建的时候会给他分配栈空间,把进程栈指针PSP指向这个栈空间即可。这样就实现了每个任务的独立性栈空间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的,每个任务都保存着一套系统寄存的数值,需要切换到那个任务,就保存当前值,恢复另一个任务的寄存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