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3.90中通过点击一个BUTTON1切换一个界面,BUTTON2返回上一个界面!

楼主(2018-03-23):
界面设置用的UC/GUI3.90.实现的功能就是:点击BUTTON1从主界面中切换到另一个界面中,然后在第二个界面中点击BUTTON2就返回上一个界面!
求大佬们指点下,最好是有源码参考下的,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们新版emWin教程第64章就是这种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新版emWin教程第64章就是这种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 ...

哇,真是雪中的大火炉啊,!每次发帖都是硬汉大佬很快回复,对于新入行的我来说,真的是帮助很大!真心感激!

网友:
mark,过几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新版emWin教程第64章就是这种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 ...

硬汉大佬,我照你这个例程做了,在你的那个实体按键实现操作基础上做的修改。
void MainTask(void)
{
   GUI_TIMER_HANDLE hTimer;

    GUI_Init();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tDesktopColor(Colorspicture[255]);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 创建定时器,为轮询按键服务 */
        hTimer = GUI_TIMER_Create(_cbTimer, /* 回调函数 */
                                                         1000,      /* 绝对时间,设置系统上电后1s作为溢出时间 */
                                                         0x01,      /* 可以任务此参数是区分不同定时器的ID,方便多个定时使用同一个回调函数 */
                                                         0);        /* 保留,暂时未用到 */

        /* 设置定时器周期为20ms */
        GUI_TIMER_SetPeriod(hTimer, 20);
        CreateFramewin1();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Callback1, WM_HBKWIN, 0, 0);
        while(1)
        {
                GUI_Delay(100);
        }
}

在第一个界面的回调函数里的BUTTON0中入下面代码,
当然CreateFramewin2()这个函数是第二个界面,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CreateFramewin2();

                                                break;
                    }

但是我烧录到开发板时,实体按键来操作点击BUTTON0没有做界面的切换。
大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大佬,我照你这个例程做了,在你的那个实体按键实现操作基础上做的修改。
void MainTask(void)
{  ...

两个问题,一个是看看聚焦到你要操作的按钮上了没,聚焦了的话,按钮边界会有变化。

另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加个串口打印之类的东西,看看收到消息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一个是看看聚焦到你要操作的按钮上了没,聚焦了的话,按钮边界会有变化。

另一个就是你在这 ...

是有聚焦的,在BUTTON0的外圈有一圈虚线,然后我也在这个回调函数里加过打印
static void _cbCallback1(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printf("test1\r\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1(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1(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printf("test2\r\n");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CreateFramewin2();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串口打印的话“test1”有按键按下时会有输出,但是“test2”的话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