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使用高版本iar打开的工程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低版本打开?

楼主(2018-03-24):
使用高版本iar打开的工程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低版本打开?

也就是我之前有个工程文件使用iar编译器的高版本打开过,但是现在想使用iar的低版本打开,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

程序使用低版本的air编译器建立工程外

网友A:
对于MDK来说,如果是MDK4的工程,使用MDK强行打开后,会将老版本的保留下,即这个文件:project.uvproj.saved_uv4。
而如果工程原来就是MDK5创建的,是转换不成MDK4的。

你看看IAR是不是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MDK来说,如果是MDK4的工程,使用MDK强行打开后,会将老版本的保留下,即这个文件:project.uvproj.sav ...

iar的低版本貌似打不开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