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emwin的graph小工具的刻度怎么设置原点和固定的长度啊

楼主(2018-03-26):
我先显示温度曲线,Y轴是温度值,0~37.8度,X轴显示时间0~24,比如我想让这个刻度就从最左边显示到我画红线的这里,另外原点的位置我该怎么设置啊,这俩原点明显不重合啊

网友A:
1. 从左向右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17

2.  限制到红点位置的话,对函数GRAPH_DATA_YT_Create的第2个参数设置其大小,测试下是否满足。

3.  函数GRAPH_SCALE_SetOff()可以设置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从左向右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17

2.  限制到红点位置 ...

谢谢你啊,第二个只能实现数据显示一半,但是刻度还是一直到最后,你看还有什么方法能实现刻度显示一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第二个只能实现数据显示一半,但是刻度还是一直到最后,你看还有什么方法能实现刻度显示一半吗 ...

刻度也你指定的位置,不支持。你可以自己用文本控件放在那个位置,Graph就不要创建水平刻度了。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画线,写上刻度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画线,写上刻度是吧,

是的。

楼主:
哎 不对啊,怎么在Graph小工具里面  显示不了GUI_drawline()画的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 不对啊,怎么在Graph小工具里面  显示不了GUI_drawline()画的线啊

线不用你画,你仅需要调用TEXT文本控件,显示刻度即可,这样你可以随意设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不用你画,你仅需要调用TEXT文本控件,显示刻度即可,这样你可以随意设置位置。

这个在你的帮助下 已经实现啦,另外我怎么指定这个曲线的x轴的起始位置呢,现在一开始就是从最左边开始,我想让他在x方向的指定位置开始,该用哪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你的帮助下 已经实现啦,另外我怎么指定这个曲线的x轴的起始位置呢,现在一开始就是从最左边开始, ...

这个好像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