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界面切换时,界面会叠加显示

楼主(2018-03-26):
如题:UC/GUI3.90.做了一个A界面和B界面,当BUTTON0时切换进入B界面,

但是我切换到B界面的时候如图,B界面是我故意做小点方便观看的,可以明显看到,A界面并没删除

这个界面的切换程序,也是参照硬汉V6-606_STemWin实验_多窗口之间切换实例(裸机)这个实例来做的。
所以现在是问题是怎么才能在A界面点击BUTTON0之后切换到B界面时,A界面进行隐藏或者删除?

当然查的一些资料的说的隐藏和删除,刷屏颜色等方式都试了试用一下3中方式,但是都没效果,要是我调用的地方不对,还请各位大佬们指出!

网友A:
这个正常,这是因为你的桌面窗口没有做重绘,简单点在GUI_Init函数后面调用函数WM_SetDesktopColor(),参填要重绘的颜色。

这个函数会自动执行桌面窗口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这是因为你的桌面窗口没有做重绘,简单点在GUI_Init函数后面调用函数WM_SetDesktopColor(),参填 ...

硬汉哥,我在MainTask()有调WM_SetDesktopColor()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在MainTask()有调WM_SetDesktopColor()这个的。

有没有一个while大循环,要一直调用着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个while大循环,要一直调用着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

有的硬汉哥,这个:

void MainTask(void)
{
        GUI_TIMER_HANDLE hTimer;

    GUI_Init();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定时器,为轮询按键服务 */
        hTimer = GUI_TIMER_Create(_cbTimer, /* 回调函数 */
                                                         1000,
                                                         0x01,
                                                         0);

        /* 设置定时器周期为20ms */
        GUI_TIMER_SetPeriod(hTimer, 20);

        CreateFramewin1();

        while(1)
        {

                GUI_Exec();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硬汉哥,这个:

void MainTask(void)

那没问题,手头有没有其它正常的板子测试下你得这个应用,按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手头有没有其它正常的板子测试下你得这个应用,按说没问题的。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吗?我也试了网上几种解决办法都没用呢,唉,现在也不知道咋办了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吗?我也试了网上几种解决办法都没用呢,唉,现在也不知道咋办了哇。

方便的话,在模拟器上跑下你的程序,然后把你的程序文件,仅需要你的应用代码,上传到论坛,我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在模拟器上跑下你的程序,然后把你的程序文件,仅需要你的应用代码,上传到论坛,我测试下看看 ...

硬汉哥,我之前用VS2013跑的的GUI代码貌似报了很多错误,所以我就没有使用模拟器,都是直接烧到板子上做调试的,现在用的是STM32F767IGT6的芯片,工程整个都上传了,你帮我看看,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在模拟器上跑下你的程序,然后把你的程序文件,仅需要你的应用代码,上传到论坛,我测试下看看 ...

硬汉大佬,我找到问题了。是在我移植UC/GUI的时候在LCDDummy.c文件中的
void LCD_L0_Fill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for (; y0 <= y1; y0++) {
//   LCD_L0_DrawHLine(x0, y0, x1);
// }

        LCD_Fill(x0,y0,x1,y1,LCD_COLORINDEX);
}
这里的颜色填充我用的是自己的填充函数,所以在我调用WM_SetDesktopColor()这个函数的时候移植没有反应,估计是我自己的填充颜色的函数有没有个UC/GUI想匹配吧?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填充色函数屏掉,还是用GUI之前的,然后现在隐藏,删除,刷背景都OK了,非常感激你的帮助,在你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感激!感恩!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大佬,我找到问题了。是在我移植UC/GUI的时候在LCDDummy.c文件中的
void LCD_L0_FillRect(int x0, i ...

解决方法是把红色自己的填色函数屏掉,把上面原先GUI自带的代码放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大佬,我找到问题了。是在我移植UC/GUI的时候在LCDDummy.c文件中的
void LCD_L0_FillRect(int x0,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