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RL-FlashFS后NandFlash复位数据丢失!

楼主(2018-03-26):
问题:使用0,RL-FlashFS低级格式化,显示NAND Flash容量和剩余容量!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使用2,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使用3,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但是断电重启和仿真器复位后,
使用3,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使用1,显示NAND目录下的文件名!.............................................................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必须重新使用0,格式化后只要不断电重启和仿真器复位,读、写、查询都是正常的。

怀疑是硬件NAND的0扇区坏块,但是重新焊接了新的NAND Flash后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底层驱动或者RL-FlashFS的配置问题?

网友A:
要先做整个芯片的擦除,然后做RL-FlashFS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另外就是你每次修改了RL-FlashFS的配置文件,务必要重新做整个芯片的擦除和RL-FlashFS的文件系统格式化。

别的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做整个芯片的擦除,然后做RL-FlashFS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另外就是你每次修改了RL-FlashFS的配置文件,务 ...

尝试了,复位后 挂载文件系统还是失败!如下串口提示:

操作NAND Flash.............
正在进行低级格式化中....
低级格式化完成....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挂载失败,需要进行FAT32格式化
正在进行FAT32格式化中....
格式化成功
------------------------------------------------------------------
没有volume label
NAND Flash剩余容量 = 509.886.464字节
卸载文件系?吵晒?
总容量 = 510.132.224字节
总扇区数 = 996352
读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写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卸载成功
------------------------------------------------------------------
操作NAND Flash.............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写入内容成功
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写入内容成功
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写入内容成功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操作NAND Flash.............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0:成功)
------------------------------------------------------------------
<1>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
test1.txt 文件内容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2015-09-06
www.armfly.com
WWW.ARMFLY.COM

<2>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
读出的数值
index1 = 2 index2 = 10 count = 11.100000

<3>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
test3.txt 文件内容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但是仿真复位后,挂载文件系统失败,上面不是成功挂载文件系统、读写文件了吗?怎么复位后再次挂载文件系统会失败?

操作NAND Flash.............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复位后 挂载文件系统还是失败!如下串口提示:

操作NAND Flash.............

你写的驱动程序,读取个ID什么的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驱动程序,读取个ID什么的没问题吧

可以读到正确的ID,单独测试过读、写、擦除都是可以的。

楼主:
解决,问题在初始化时有一段将NAND FLASH格式化语句导致,删除后程序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问题在初始化时有一段将NAND FLASH格式化语句导致,删除后程序正常。

网友B(2018-05-31):
您好 ,您这个RL-Flash 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MDK必须是4.7吗  我现在是5.25 版本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这个RL-Flash 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MDK必须是4.7吗  我现在是5.25 版本可以吗

最好RL-Flash 4.74使用keil 4.74编译和调试。RL-Flash 4.74使用keil 5.25也是可以编译和调试的,安装个keil 4的兼容包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RL-Flash 4.74使用keil 4.74编译和调试。RL-Flash 4.74使用keil 5.25也是可以编译和调试的,安装个ke ...

您是用的  MDk4.7吧 我这个 安装了一个兼容包  但是 结构目录有问题如图 不能对文件进行配置了 只能手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RL-Flash 4.74使用keil 4.74编译和调试。RL-Flash 4.74使用keil 5.25也是可以编译和调试的,安装个ke ...

兄弟能 加下你qq吗  我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用的  MDk4.7吧 我这个 安装了一个兼容包  但是 结构目录有问题如图 不能对文件进行配置了 只能手改

RL-FlashFS配置文件是这个File_Confi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