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Font converter时,怎么做才能让字体充满空间,而没有剩余?

楼主(2018-03-26):
我用Font converter做字体,比如72像素大小的字体,做出来的效果如下:

中间还有不少空余的,怎么做出来让字体尽量充满空间,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测试了下,这个好像不行,为了每个字字符都错落有致,没法填满整个,比如这个字符,正好填在上面。可以换其它的字体看看,有些字体可能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这个好像不行,为了每个字字符都错落有致,没法填满整个,比如这个字符,正好填在上面。可以换其 ...

多谢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这个好像不行,为了每个字字符都错落有致,没法填满整个,比如这个字符,正好填在上面。可以换其 ...

我知道怎么弄了,比如我要做一个充满72像素高度的字体,可以先建一个更大像素的字体,比如100像素,然后用FontCVT的工具,把空余的行删除,只留72就行了。FontCVT上用下面的工具可以删除字体空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弄了,比如我要做一个充满72像素高度的字体,可以先建一个更大像素的字体,比如100像素,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