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29做HMI怎么样

楼主(2018-03-26):
如题,用429做威伦通这样的工业屏HMI模块怎么样呀
之前都有蛮多用LPC1788来做的
想来,429的话,是不是会有些优势 呢?

网友A:
只要不刷视频,可以的,我们之前就打算做一款一体机,后面事情太多搁置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刷视频,可以的,我们之前就打算做一款一体机,后面事情太多搁置了。

可以搞起啊,貌似这种用在3D打印机上比较合适啊
随便移植个GRBL这种固件不就OK了
高级点的,弄个运动控制器也不是不可以啊
407+RA8875这种驱动TFT的方案是不是太贵了?
为什么就没有稍微好点的TFT驱动方案呢。
像用在手持设备上之类的,弄好了应该很有竞争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搞起啊,貌似这种用在3D打印机上比较合适啊
随便移植个GRBL这种固件不就OK了
高级点的,弄个运动控 ...

这个帖子发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个时候F429芯片才刚上市不久。